耐腐蚀自吸泵有什么维修方法?

楼主(2021-10-28):
耐腐蚀自吸泵有什么维修方法?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深圳日泰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一、耐腐蚀自吸泵的拆卸进行清洗修理法

由于70%的故障是由脏油引起的,这使得阀门部件内部不干净,因此拆卸和清洗是维修方法之一,针对液压油污染所造成的油垢或颗粒状杂质在液压油中造成的耐腐蚀泵芯堵塞所造成的多种故障,通常经过拆除和清洗后去除,恢复耐腐蚀自吸泵的功能。

常用的清洗程序包括:

1、检查清洁

去除耐腐蚀自吸泵表面污垢,用刷子、非金属刮刀、丝布去除耐腐蚀自吸泵表面粘贴固体污垢,注意不损坏耐腐蚀自吸泵表面,特别是不要划伤板阀的安装表面;

2、拆卸

拆卸前要掌握以及耐腐蚀自吸泵的结构和零件间的连接管理方式,拆卸时记住各零件间的位置之间关系,作出选择适当进行标记,不可避免强行通过拆卸,以免影响可能造成对耐腐蚀自吸泵损害;

3、用高压定位清洗液,再用热空气干燥

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使用现有的清洁剂,个别场合还可以使用有机清洁剂,如柴油、汽油等,一些无机清洗液有毒,加热挥发性可引起中毒,应慎用;选择清洗液时,注意其腐蚀性,避免阀门体腐蚀,清洁后应保留零件,以避免腐蚀或再污染。

二、选配修理法

耐腐蚀自吸泵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磨损程度不同,更换后的同型号液压腔可拆卸清洗,对各部件进行检查和测量,经检查若阀芯和阀体磨损均匀,工作面无严重划伤或局部严重磨损,可根据试验结果对零件进行分类,配合间隙可采用,可选择修复。

三、修理尺寸和修复精度的维护方法

由于耐腐蚀泵的阀芯和阀体磨损不均匀或工作面划伤,耐腐蚀自吸泵的功能不能通过上述方法恢复,则阀芯和阀体,孔径小的阀体和外径尺寸大的阀芯,应通过铰孔、研磨或研磨进行修复,阀芯应通过刷镀和研磨进行修复,以达到合理的形状精度和装配前的配合精度。

四、加工换零件进行修复法

更换零件的方法是将失去配合精度的阀芯拆卸,测绘零件图,检查阀体导孔或阀座的磨损或损坏程度,确定修复加工尺寸,再按此尺寸加工新阀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