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id控制

楼主(2021-10-28):
我使用台达pid指令,但mv值一直为0.貌似没有进行pid控制。

网友A:
增益为负试一下,如果输出为0,那就是比例增益太大了,设为负值你可以看到输出的最大值,说明PID是没问题的,接下来就是你P,I,D的参数调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