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ABB变频器配置案例

楼主(2021-10-28):
本案例客户需求是将ABB变频器接入到Profinet网络中,使用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ABB变频器以及小疆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

1、首先打开西门子组态软件,新建一个项目。

2、单机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安装GSD文件,点击浏览找到GSD文件所在位置。(注意,是文件夹位置,不是找文件本身)。

3、选择Modbus转profinet网关订货号:XJ-PN5001。

4、设置Modbus转Peofinet网关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要与网关配置软件中保持一致)。

5、设置参数进行读写的总数据量(具体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变更)。

6、Profinet端配置完成就下载组态到PLC,设置Modbus转Peofinet网关的Modbus配置,打开Modbus转Peofinet网关的配置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2MM。

7、先选择Port-0设置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博图组态中保持一致),参照图3中的IP地址PROFINET设备名称。

8、设置Modbus转Peofinet网关的485参数

9、打开ABB说明手册,配置变频器的485参数,主从站保持一致

10、点击插入添加从站站号

11、在NODE处插入Modbus指令

12、具体命令功能码可根据从站的Modbus通讯手册选择

13、如上图所示,寄存器地址为4XXXX开头那么读取功能码为03。读取状态字,实际值1和实际值2三个寄存器参数。那么网关设置如下。

选择03功能码,网关起始地址是从0开始,所以如果从站地址是从1开始的话那么寄存器起始地址要减1所以此处填3。寄存器数量为3表示读取状态字开始的连续三个寄存器数据,映射起始地址对应PLC的I地址。

字节交换可分为

二字节交换=AB-BA

四字节寄存器交换=ABCD-CDBA

四字节大小端交换=ABCD-DCBA

扫描方式与命令状态字通常保持默认即可

无相应动作分为保持和置0代表modbus通讯超时之后的数据动作

输入功能码分为06h功能码(写单寄存器)和10h功能码(写多寄存器),具体选择需要根据从站要求来定。以上就是在项目应用中实际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