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检测仪的4-20mA电源线平方数怎么挑选

楼主(2021-10-28):
二线制4-20mA传输时,是通过整机电流的大小来体现浓度的大小,即4mA时表示浓度为0,20mA时表示浓度为满量程,可以是100ppm,也可以是1000ppm,满量程是多少,表示的就是多少。所以功耗就用最大的20mA来考虑,二线制方式属于分线制接法,每个气体检测仪都需要单独拉线到主机,所以只考虑一台的功耗,下面来计算一下不同的距离选择多大的平方数:

假设电源线的材质都是铜线,铜的电导率(肉)ρ=0.0175Ω*mm/m,即欧姆平方毫米每米。也就是1米长的1平方毫米粗的铜线的电阻等于0.0175欧。

假设回路压降为V,线长为L(至少是2芯线),平方面积为S,单芯线电阻为R,回路电流为I。由欧姆定律可得,V=IR,又R=ρ*L/S,且回路是两条线,所以电阻要乘以2,得到公式:V=2IR

所以:V=2×I×ρ×L÷S

以二线制为例,电流20mA,也就是0.02A,使用1平方毫米的线,距离500米时,整个线路的压降应该是:V=2×0.02×0.0175×500÷1=0.35V,伏)。

那么为什么要计算压降呢,因为只要是电路都会存在压降,而且检测仪的供电电压不能低于12V,当线路电阻越大时,压降也会跟着越大,压降的大小会导致气体检测仪供电决定是否能正常工作。气体检测仪端的电压等于供电电压,一般是24V,减去线路压降,所以上面的气体检测仪端的电压最后变为了24-0.35V=23.65V,远高于12V,所以1平方的缆线是足够供电使用的。其他情况按以上流程计算后留一定余量就可判断检测仪能否正常工作。三线制的气体检测仪也是按照这个方式计算。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