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通创联Modbus转Profibus网关连接ABBACS530变频器配置案例

楼主(2021-10-28):
本案例控制的主要对象是污水处理厂控制抽水泵的变频器参数的显示与报警。系统主 PLC 选用西门子 CPU,通 过 ET200 IO 模块控制现场设备并监控数据。变频器采用ABB ACS530变频器,将ABB ACS530变频器接入 西门子PLC的网关采用移通创联MODBUS 转 PROFIBUS 网关YT-PB-01。

工具/原料

西门子s7-1200

移通创联MODBUS转 profibus网关 YT-PB-01型

首先加入GSD文件。将MODBUS转PROFIBUS网关YT-PB-01的GSD文件

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网关测试”。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GSD文件。

选择MODBUS转PROFIBUS网关YT-PB-01将MODBUS转PROFIBUS网关YT-PB-01配置到 profibus网络中

设置MODBUS转PROFIBUS网关YT-PB-01在profibus网络中的DP从站地址

确认变频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并在组态中添加对应的数据长度

这里配置了16个字节的输入输出(8个寄存器)

组态设置完成后下载到PLC中,并开始配置MODBUS转PROFIBUS网关YT-PB-01的参数设置。首先安装网关配置软件,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DP2MM

注意:网关的DP地址通过顶部拨码进行设置,要和PLC组态中保持一致

根据变频器手册先设置变频器参数

本例为波特率9600 8个数据位 一个停止位无校验 站地址为1

先启用modbus RTU功能

设置变频器通讯地址(本例为1)

设置变频器通讯的波特率(本例为9.6k)

设置变频器的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设置网关的寻址方式,默认为0

设置Modbus参数,485的参数要和变频器一致(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

在ModbusRTU处单击鼠标右键添加NODE并填写变频器的站号

如果要进行读取寄存器操作可用03功能码,如手册显示40111为直流电压的寄存器地址

如想读取从40111的寄存器数据,可用03功能码读保持寄存器功能读取1个寄存器的数据。

在NODE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插入,选择Read Holding Registers

因为变频器地址是从1开始,而MODBUS转PROFIBUS网关YT-PB-01的寄存器地址是从0开始所以实际地址要减1直流电压地址为110的寄存器。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0对应网关在PLC中对应的I地址起始地址

如配置多条命令要点击下自动分配来设定对plc的IQ地址进行映射,配置好之后通过USB下载到MODBUS转PROFIBUS网关YT-PB-01中,上电后连接PLC与变频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