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求助

楼主(2021-10-28):
(图片)

网友A:
不用写,直接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写,直接拖

从软件的哪个地方拖

网友B:
你这是调用FB块 。 不用写  直接拖

网友A:
看看你的fb里面写的啥

网友C:
博图右侧指令栏,通信,modbus(RTU),拖过来就行。

但是你这个是人为写的函数块(你想写的话新建一个函数快,名字随便起,然后绑个数据块就行),也就是说上面的指令是托在你这个函数块里的,然后给这个函数快绑定一个数据块,这个数据块里存的是从指令栏拖过来的通讯块的通讯参数,以及一些轮询指令的逻辑参数。(通俗的讲就是给通讯指令块加了个包装袋,然后起名叫你那个块的名字,这一袋里的东西主要实现modbusRTU通信)

你可以打开这个函数块,看看里面有什么。不外乎就是右侧指令栏里拖过来的通讯块指令,还有MSG的读写指令。

博图用的不熟吧,你得先了解博图的那几种块分别是干啥用的,各自都有什么特点,这么简单的使用问题学习一下就明白了。直接上手多少会有些懵的,不懂多问是个好习惯,祝你好运。

网友D:
调用的是块,块要建立写程序进去。modbus那是通信的标准库吧

网友E:
modbus初始化函数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