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为什么必须要单点接地,多点接地不是更可靠吗?

楼主(2021-10-29):
变压器铁芯为什么需要接地?

变压器在运行中,铁芯及固定铁芯、绕组的金属结构、零件、部件等均处在强电场中,在电场的作用下,它们具有较高的对地电位。如果铁芯不接地,它与接地的夹件及油箱等之间就会产生电位差,在电位差的作用下,可能会产生断续的放电现象。

除此之外,变压器在运行中,绕组的周围具有较强的磁场,铁芯、金属结构、零件、部件等都处在非均匀的磁场中,它们与绕组的距离各不相等,所以,各金属结构、零件、部件等受磁场感应产生的电动势大小也各不相等,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电位差。电位差虽然不大,但也能击穿很小的绝缘间隙,因而也可能会引起持续性的微量放电现象。

无论是由于电位差的作用可能产生的断续放电现象,还是可能击穿很小的绝缘间隙引起的持续性微量放电现象,都是不能允许的,而且要检查这些断续放电的部位是非常困难的。

解决的有效办法是,将铁芯及固定铁芯、绕组的金属结构、零件、部件等可靠接地,使它们与油箱等同处于大地电位。变压器的铁芯接地是一点接地,而且只能是一点接地。因为铁芯的硅钢片相互之间是绝缘的,这是为了防止产生较大的涡流,因此,切不可将所有的硅钢片都接地或多点接地,否则,将造成较大的涡流而使铁芯严重发热。

变压器的铁芯接地,通常是将铁芯的任意一片硅钢片接地。因为硅钢片之间虽然绝缘,但其绝缘电阻数值是很小的,不均匀的强电场和强磁场,可以使硅钢片中感应的高压电荷通过硅钢片从接地处流向大地,但却能阻止涡流从一片流向另一片。所以,只要将铁芯的任意一片硅钢片接地,那么,就等于将整个铁芯都接地了。

需要注意的是:变压器的铁芯必须是单点接地,不能是两点接地,更不能多点接地,因为多点接地是变压器的常见故障之一。

变压器铁芯为什么不能多点接地?

因为变压器铁芯叠片之所以只能一点接地,是因为假如有两点以上接地,这样接地点之间就可能形成回路。当主磁道穿过此闭和回路的时候,就会在其中产生了循环电流,造成内部过热引发事故。烧熔的局部铁芯会形成铁芯片间的短路故障,使得铁损变大,严重会影响变压器的性能和正常工作,只能更换铁芯硅钢片加以修复,因此变压器不允许多点接地只能有且只有一点接地。

多点接地容易形成环流,易发热

变压器在运行过程中,其铁芯以及夹件等金属部件均处在强电场之中,因为静电感应会在铁芯及金属部件上产生悬浮电位,而这一电位会对地放电,这当然是不行的,所以,铁芯以及其夹件等都必须正确和可靠地接地(只有穿心螺栓的除外)。而铁芯只允许一点接地,如果有两点或者多点接地,铁芯就会与接地点和大地构成了闭合的回路。变压器运行的时候,有磁通就会穿过此闭合回路,就会产生所谓的环流,引起铁芯的局部过热,甚至烧毁金属部件以及绝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