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模块DTM系列入门教程(2)-单输出设定

楼主(2021-10-29):
上一篇联机完成后,为了使DTM能够按照要求正确运行,还需要设置并确认几个参数。

1)首先选择右边列表“参数设定”下的机台(图中以DTM 1-4为例),点击上方 “输入” 选项卡,选择所使用的“输入感测器”类型。一般情况下SV设定值上限及下限会自动填入所选感测器对应的数值,无需修改,如果感测器选择模拟量输入(V5V10MA0MA4MV),则需根据温度变送的规格数值来确认SV设定值的上下(模拟量输入的应用可参考操作手册P243.1.4模拟输入的应用);

2)“输入”选项卡的其他参数说明,详情可参考操作手册P24页(3.2 温度滤波及输入误差设定)以及操作手册P25页(3.3 其他输入功能设定);

3)切换到“输出”选项卡,确认“输出1控制选择”为加热或冷却模式,输出1控制周期则根据实际而定,一般电压脉冲输出及模拟量输出控制周期设为1s左右,继电器输出控制周期设为10s以上,依实际效果调整。

4)“输出”选项卡其余参数详细说明可参考操作手册P33页(4.4 其他输出功能设定);

5)专业名词释义:控制周期即指输出量刷新的周期

6)切换到“控制”选项卡,需要设定“SV值”及“控制方式”,其余相关参数需根据控制方式的不同进行设定。基本的控制方式共4种,分别为自动PIDON/OFF、程序控制及手动模式,图中相同颜色的方框为该控制模式下需要设定的基本参数, 详情可参考操作手册P35页(5.1 控制功能)。

7)一般最常用选择自动PID模式即可,设定好合适的SV值,即完成基本的参数配置。PID的值大部分情况下无需手动设置,仅需在“在线监控”页面下的“自整定”按钮点击一下,由灰色“OFF”变为绿色“ON”即可,自整定完成后,会自动恢复为“OFF”,同时PID参数自动写入。

8)如选择“PID程序编程”则在“控制”页面无需设置其他参数,后续需切换到“可程式”标签页进行参数设定,关于可程式控制方式将在之后的章节做详细介绍。

9)最后需要让DTM知道每个通道的输入对应的是哪个模块的输出,切换到“IO扩充机位置指定”标签页对输出通道进行设定,当只有一组输出时,通常仅需对“输出1对应站号-通道”进行设置,“输入通道1”下面的“y-Chz”表示内部站号为YIO扩充机(0代表当前量测机本体上的输出)第z输出通道,下图的“0-CH1” 代表为当前DTM1-4量测机上的第1输出通道,后面以此类推。详细说明请参考UI手册P27页(5.1.7 I/O扩充模块位置指定-输出&警报)。

10)至此,如果只是空载测试功能,则所有参数均已配置完毕,回到“监控页面”选择“执行”(默认已“执行”),可以看到“输出1”已显示%数值,则温控器已开始进行输出,在“SV值”也可以方便的进行目标温度设定;

11)如果需要带载验证控温效果,则需要在实际工况下根据前面第 7)点进行PID整定,整定时间视设备加热器的加热功率及散热功率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