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怎么学,怎么就是看不懂

楼主(2021-10-29):
目前正在学习modbus atu,不懂,有大神指导一下吗

网友A(2022-01-07):
RTU吧,通讯协议你可以理解为数据传送接收的规则,你不知道规则,你就识别不出接收到的数据的含义,moudbus协议就是其中一种,分rtu和ascll两种模式,你可以直接百度搜具体含义。

网友B:
拿实物来练啊,PLC,触摸屏,变频器等等,组网调试。

网友C(2022-03-20):
我也在学习, 不知道MODBUS RTU可以用作同轴控制么

网友D:
实际应用主要是和变频器 仪表 伺服之类的通讯

各种plc不太一样

国产的基本一个指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