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拖拽式编程

楼主(2021-10-29):
如何通过触摸屏实现拖拽式编程?

多轴运动控制

用plc写好每个轴的定位控制,怎么用触摸屏实现各轴的自由组合(像visio画图一样)?架构怎么来实现?

网友A:
怎么用触摸屏实现各轴的自由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触摸屏实现各轴的自由组合



比如说:一般情况各轴的动作顺序在PLC里写好(比如X->Y->Z),HMI启动执行即,这个xyz的顺序一写好,如果想变必须改PLC,如何实现通过HMI改变动作顺序(比如Z->Y->X、Y->Z->X等),而不用去修改PLC程序。类似于把各轴动作打包为一个函数库,HMI可以自由的调用各个函数库。有点像小孩乐高课上搭积木。

网友B:
1,在PLC上先把XYZ轴的功能块做好,并做好接口点(控制开始,结束)

2,在PLC上做好顺序控制程序,将每个轴的控制间接指定(比如指针).

3,触摸屏上设置每个轴的顺序(指针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在PLC上先把XYZ轴的功能块做好,并做好接口点(控制开始,结束)2,在PLC上做好顺序控制程序,将每个轴的控制间接指定(比如指针).3,触摸屏上设置每个轴的顺序(指针地址)....



可以详细讲讲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iamaohua"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1,在PLC上先把XYZ轴的功能块做好,并做好接口点(控制开始,结束)2,在PLC上做好顺序控制程序,将每个轴的控制间接指定(比如...



能实现的方法有很多,我说我的方法.(只针对只有单轴运动)

1,XYZ轴的功能块做好,并加一个索引地址,例如;地址值=1是X轴执行,地址值=2是Y轴执行,地址值=3是Z轴执行.

2,在PLC上做好顺序控制程序,每个轴运行前先索引地址值(地址值=1是X轴执行,地址值=2是Y轴执行,地址值=3是Z轴执行),然后在执行轴动作(3个轴的执行命令点和执行完成点相同,要靠索引地址区分).

3,在触摸屏上配置每一个步骤的索引地址.例如第一步Y轴运行,就将索引地址值写2(也可以使用下拉菜单选择等其它方法),并配置目标位置和速度.

具体实现的方法还要看对工艺的要求,是否是每次单轴运行,是否是有其它气缸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挺住别躺下"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jiamaohua"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1,在PLC上先把XYZ轴的功能块做好,并做好接口点(控制开始,结束...



第二步,为什么还要做顺序控制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iamaohua"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挺住别躺下"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jiamaohua"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



顺序控制是为了让一个让一个动作完成后,执行下一步指示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