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Vision与三菱FX5UPLC通讯

楼主(2021-10-30):
通用协议Modbus目前存在用于串口、以太网以及其他支持互联网协议的网络的版本。今天说的FX5U通讯就是通过通用协议Modbus的串行通讯和TCP/IP来进行通讯的。

1、通过RS485(串行)通讯

SGVision与三菱FX5U串行通讯,一般的电脑工控机是没有485接口的,需要配一个232/485转换器。

串口RS485接线图

SGVision的配置工具【SGCfgTool】里面【PLC专用协议通讯配置】通讯设备默认串口,【PLC参数设置】改为Modbus_RTU,波特率、等参数设置一下。

打开三菱PLC编程工具Gx Works3,在FX5UCPU的【模块参数】【485串口】,【协议格式】选为MODBUS_RTU通信,详细设置的奇偶校验、停止位、波特率等和SGVision端保持一致。

2、通过Modbus TCP进行通讯

首先查看电脑的IP地址,打开三菱PLC编程工具Gx Works3,新建一个FX5U的工程。在导航的参数【通讯配置】【以太网】端口的IP地址、子网源码、通讯代码与主机设置为同一网段。【通讯数据代码】改为8进制。

PLC【对象设备链接】设置上新建一个【modbus TCP连接设备】,并设置端口号。这款PLC可以同时拉8个TCP连接。设置完成之后点击【反映设置并关闭】关闭之后【应用】。

要把参数写入到PLC里面,首先把编程软件和PLC连接一下,在【连接目标】里面,选择直接连接的方式,通讯测试,提示已成功与PLC连接。

【在线】【写入至可编程控制器】把【参数+程序】【执行】写入进去。

写入完成之后需要断电重启复位一下PLC。

之后打开配置工具【SGCfgTool】配置参数,完成后进行读写测试

这里的【PLC专用协议通讯配置】通讯设备选择TCP,【PLC参数设置】改为Modbus_TCP,IP 地址端口设置成和PLC一致。打开端口,测试写入读取测试。测试成功保存设置。即完成FX5UModbus TCP方式通讯连接。

楼主:
SGVision机器视觉软件免费开放、不限套数、无硬件设施绑定。
精确+稳定的检测,数百种的算法工具,底层无需编程,傻瓜式的图形操作界面,30秒添加一个算法。
主要功能:缺陷检测、尺寸测量、位置匹配、元素定义、引导定位、图像预处理、摄像头畸变校正、亚像素级精度提升、位置偏移校正等。
可商用,支持界面LOGO,标识修改(OEM)服务。

下载官网http:https://www.mooklab.com/public/SGVisio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