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为什么不能删除这页

楼主(2021-10-31):
如题,要删除蓝色页  但是删除选项是灰色的,其他页不是灰色。

楼主:
删除上面的页就可以了

网友A:
直接在页管理删除就行了

网友B(2022-12-02):
应该可以删除啊

网友C(2023-02-17):
空白的,啥内容也没有就是删除不了,一个项目里面就只有这一页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