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LS508光通讯的微调

楼主(2021-11-01):
6.2微调

6.2.1一般程序

安装后·必须对数据传输进行微调·

前提条件:

·这些设备彼此相对安装﹐已电气连接并进行了粗调(见第章4"安装")·

。设备近距离(> 1 m)彼此相对·两台设备的SIGNAL QUALITY显示器显示至少一个或两个绿色LED亮起·

进行微调

进行微调的方法有两种:

·通过获得专利的Single-handed Adjustment(SHA)方法一个人即可检查"Signal Quality”并设置发射器(见第章6.2.2"通过Single-handed Adjustment(SHA)方法进行微调")·

。替代程序需要两个人(见第章6.2.3"不用Single-handed Adjustment(SHA)方法的微调")·

.一个人控制"Signal Quality" -

。第二个人调整对面设备上的发射器·

确定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您将在以下章节中找到解释·

6.2.2

通过Single-handed Adjustment (SHA)方法进行微调

SHA方法是能在每个设备中实现的标准功能·通过SHA方法·仅需一个人即可进行微调·

在两个设备上均激活MAN操作模式(见第章6.1"设置运行模式")·

向移动轴或提升轴发出移动命令﹐直到移动路径结束·或手动或以自动模式将轴移动至移动路径结束·

当SIGNAL QUALITY显示器中的后一个绿色 LED熄灭时·数据传输将自动禁用·

当数据传输中断时﹐移动轴或提升轴通常会自动停止·如果不是这样·请手动停止轴

SIGNAL QUALITY 显示器中的橙色LED仍必须亮起·

激活操作模式ADJ(对准)(见第章6.1"设置运行模式")·

如果在两个设备上均激活了MAN操作模式(手动)·则在切换到ADJ操作模式(对准)时·对面的设备也会自动切换到ADJ操作模式(对准)·

按以下方式调整第一个设备:

顺时针旋转上部调节螺丝﹐直到SIGNAL QUALITY显示器上的后一个绿色LED熄灭(见第章3.1.1“设备结构")·

然后逆时针旋转上部调节螺丝·直到SIGNAL QUALITY显示器上的后一个绿色LED再次熄灭·数一

数这些转数·

然后将调节螺丝顺时针旋转一半转数·

现在·数据传输器在中间完全垂直对准·

顺时针旋转下部调节螺丝﹐直到SIGNALQUALITY显示器上后一个绿色LED熄灭(见第章3.1.1

"设备结构")·

然后逆时针旋转上部调节螺丝·直到SIGNAL QUALITY显示器上的后一个绿色LED再灾熄灭·数一

数这些转数·

然后将调节螺丝顺时针旋转一半转数·

现在·数据传输器在中间完全水平对准·

转到第二个设备·这里的激活操作模式ADJ(对准)已激活·

按第一个设备相同的方式调整第二个设备∶

首先数据传输器垂直对准·然后再水平对准·

两个设备都针对当前距离进行了佳对准·

如有必要﹐按照第二步(“移动轴或提升轴的移动命令”)所逑多次重复该过程﹐直到达到大传输距

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