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暂停功能的实现

楼主(2021-11-01):
1.功能:

发生报警时 就自动暂停机台动作,触摸屏上提示报警;

人工确认后,按复位按钮清除报警,按下继续运行按钮后机台继续运行。

注1:本功能的暂停并不能立即停止所有动作,需要把当前的步执行完,不继续执行下一步

如果需要立即停止机器人或者伺服这种的,需要将暂停信号接入机器人的暂停信号或者伺服的STOP信号,恢复暂停后,重新给一次启动信号,这样才能实现完整的暂停后继续运行的动作。

2.应用场景

1)适用于卡料,无料,需要人员介入后 继续恢复生产的情况下使用

2)连续生产,不许停机

====针对没有步进功能的PLC,用动作步写的动作流程,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暂停功能 ====

====有意见或者建议的麻烦大家提出 ,谢谢====

网友A:
气缸,油缸,转盘等这样的动作的部件还是需要单独暂停,你这个只是暂停流程 ,流程不会往下面进行,如果是因为感应器没到位导致了暂停,流程是停住了,这时候人工去处理异常,干涉了感应器,这时候感应器有了信号,气缸,油缸,装盘因为条件导通了,忘记写暂停的话,那就直接就动作了,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我写暂停的时候,尽可能用SET输出,然后在所有输出的前面加上暂停。这样暂停断了输出,无论怎么动感应器等导通的条件,只要暂停不复位,输出就永远没有输出,是比较安全的。这种写法比较浪费程序步,写起来比较麻烦,费事,不过相对安全,所有我一般会这样写。

有些人是在程序流程的第一步写暂停,这样就算用OUT也没事,不过这样的话,程序里面的上升沿,下降沿  PLS 这样的脉冲指令就不能用, 这种写法比较简单,只用一个触点就可以了,但是这种写法对编写者的逻辑要非常明确,不然忘记写一个暂停就比较危险。

综上:第一种比较安全,不过程序比较复杂,要2个触点,一个置位触点,一个复位触点,流程中也是,程序步多。

          第二种相对简单,不过对编写者人员的全局掌控要非常强,容易漏写暂停,有风险,程序只用一个触点驱动OUT就行。

大家还有其他的方式写暂停没有?

网友B:
人才啊,写的太好了

网友C:
人才啊 ,快给我介绍个对象,我也会暂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人才啊,写的太好了

网友E(2021-12-04):
气缸除了三位五通电磁阀控制的之外,能暂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油缸,转盘等这样的动作的部件还是需要单独暂停,你这个只是暂停流程 ,流程不会往下面进行,如果是因为感应器没到位导致了暂停,流程是停住了,这时候人工去处理异常,干涉了感应器,这时候感应器有了信号,...



对于你说的,我有几点说明一下:

1)我使用的设备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会出现暂停:停止类报警,或者停止信号;出现急停类报警时,会清空流程步,提示初始化设备。一旦暂停的话 触摸屏上有对应的提示信息,然后就是人工处理。

2)你说人工去处理异常,感应器突然有了信号,实际上也是没关系的,不会突然动作,只会将步号送到D0里面,但是暂停标志位ON时,会禁止将D0的值给到D1,只有消除报警后,按下继续运行按钮才会,运行到下一步。

3)借鉴你说暂停后禁止输出,我想了下可以用主控指令控制输出,列如三菱的MC指令,MC N0 Y0 。。(中间写PLC的输出)。。MCR ,再用Y0 控制 输出公共端的通断,这样的话  软硬件都进行了暂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缸除了三位五通电磁阀控制的之外,能暂停吗



不能,只能执行完当前动作后停止下一步动作。

楼主:
有兴趣的可以考虑下在这个框架下  如何实现单步运行(即按一下启动,执行一步,用于验证动作)和空运行(模拟有物料的情况的运行状态)

有思路的兄弟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下,我看到就回复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了资料

网友G(2023-06-19):
小白过来学习下,搞不懂

网友H(2024-09-14):
也要介绍会写暂停的吗?

网友I(2024-11-06):
小白,没有看明白。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小白,没有看明白。

测试了一下,明白了。

网友J(2025-11-06):
分析的非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