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水机出现这些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2021-11-01):
工业冷水机组常见故障高压报警。在冷水机组的使用中,经常会遇到冷水机组的高压报警!冷水机高压报警一般是由于散热不良,导致冷水机冷却效果差,长时间高压也会导致大电流,导致压缩机烧毁。那么如何消除冷水机组的高压报警呢?

  冷水机组高压报警导致高压故障的原因如下:

  1、冷却水温度过高,冷凝效果差。冷水机组所需冷却水的额定工况为30~35℃,水温高、散热差必然导致冷凝压力高,这在高温季节经常发生。水温高的原因可能是:冷却塔故障,如风机故障甚至反转,配水器故障,这表明冷却水温度很高且上升很快;外部温度高,水道短,可回收水量小。在这种情况下,冷却水温度通常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可以通过增加储水池来解决。

  2、冷却水流量不足以达到额定水流量。主要表现为机组进出水压差变小(与系统运行初期压差相比),温差变大。水流量不足的原因是系统中缺少水或空气。解决方案是在管道高度安装排气阀进行排气;如果管道过滤器堵塞或过细,且透水性有限,应选择合适的过滤器,并定期清洗滤网;水泵选用较小,与系统不匹配。

  3、冷凝器结垢或堵塞。凝结水一般采用自来水,30℃以上易结垢。此外,由于冷却塔是开放式的,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灰尘和异物容易进入冷却水系统,导致冷凝器脏污堵塞,换热面积小,效率低,也影响水流。其性能是机组进出水压差、温差变大,凝汽器手动上下温度很高,凝汽器出液铜管发热。机组应定期反洗,必要时进行化学清洗和除垢。

  4、制冷剂加注过量。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维护之后,这表明吸入和排出压力以及平衡压力较高,压缩机的工作电流也较高。在额定工况下,应根据吸入和排气压力、平衡压力和工作电流进行排气,直到正常为止。

  5、制冷剂与空气和氮气等不可冷凝气体混合。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维护后,且真空泵未完成。只能排空、再次抽真空并重新加注制冷剂。

  6、由电气故障引起的错误报警。由于高压保护继电器受潮、接触不良或损坏,机组电子板受潮或损坏,通信故障,导致误报。对于此类假故障,电子板上的高压故障指示灯常不亮或略亮,高压保护继电器手动复位无效,计算机显示“hpreset”或自动消失,测压缩机运行电流正常,吸排气压力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