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三种中断类型

楼主(2021-11-01):
ZBasic中断分为三种,分别为掉电中断、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

  1)掉电中断

  必须是全局的SUB函数。控制器只有1个掉电中断。掉电中断执行的时间特别有限,只能写少数几条语句,将数据存储在VR里。

  相关函数:INT_ENABLE,ONPOWEROFF。

  2)外部中断

  可设置上升沿触发或下降沿触发,必须是全局的SUB函数,目前只有中断IN口0-31可以使用。必须是支持PLC功能的固件才可使用。

  相关函数:上升沿中断INT_ONn,下降沿中断INT_OFFn。

  3)定时器中断

达到设定时间后执行定时器中断函数,必须是全局的SUB函数,定时器个数根据控制器型号,使用?*max打印查看。

  相关函数:ONTIMERn,n的取值范围为:“0”-“定时器最大编号减1”。

  达到设定时间后执行定时器中断函数,必须是全局的SUB函数,定时器个数根据控制器型号,使用?*max打印查看。

  • 使用中断前必须开启中断总开关,为了避免程序没有初始化好进入中断,控制器上电时中断开关缺省是关闭的。三类中断运行时,中断程序单独占用一个任务号运行,不存在压栈的情况

中断使用注意事项:

各中断之间无优先级,支持中断嵌套,多个中断可以同时执行,同一时间处理的中断函数不宜过多。

控制器内部只有一个任务在处理所有的中断信号响应,有一个固定的中断任务号,如果中断处理函数过多,并且中断处理函数的代码太长,会造成所有的中断响应变慢,甚至是中断堵塞,影响其他中断执行。

解决办法:

尽量减少中断的数量,很多应用都可以用循环扫描来处理。

如果有一个中断处理函数特别长的话,调用一个单独的任务来处理中断中的复杂任务,这样就不会堵塞其他的中断响应。

控制器的中断分为三种,分别为掉电中断、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

  使用中断前必须开启中断总开关,为了避免程序没有初始化完成便进入中断,控制器上电时中断开关缺省是关闭的。

网友A:
如果主轴A 和从轴B 实现同步,而又想让从轴和主轴间的连接物(比如 塑料,或纸张)有一定的张力, 这该用那个指令实现,或如何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主轴A 和从轴B 实现同步,而又想让从轴和主轴间的连接物(比如 塑料,或纸张)有一定的张力, 这该用那个指令实现,或如何实现呢,...



用同步指令,电子齿轮,凸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