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三阀组首次使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1-11-02):
罗斯蒙特三阀组由中间为平衡阀,左右两侧分别是高、低压阀的三个阀组构成,三者之间相互协作、沟通,使阀组能够正常工作。罗斯蒙特三阀组在各种工业领域应用广泛,成为许多客户的首选产品。一般罗斯蒙特三阀组可分三种:带变送器接头、不带变送器接头、法兰工式。

罗斯蒙特三阀组与差变送器配套使用,用于从引压点将信号引入变送器正负测量室,使引压点与测量室接通或断开,可以直接用螺栓与变送器连接。实际运用中,安装和撤除时,需要使用平衡阀,因为差压的量程一般很小,当出现过载能力不强,很容易造成仪器的损坏。

实例证明:差压是60KPa,管道压力为1MPa时,没有平衡阀,因为先取的那方会直接和大气相通,相当于0.1MPa,所以无论先取正压室或负压室,都会导致两边差压远远超过设定值。

那么客户在使用时要注意罗斯蒙特三阀组的相关注意事项,特别是在首次开始使用时,要更加谨慎,具体来介绍细节。

一、冲洗高低压引压管

1、关闭罗斯蒙特三阀组高低压阀;

2、打开三阀组的平衡阀;

3、打开高低压引压管排污阀及引压管一次阀,冲洗引压管后关闭排污阀;

二、罗斯蒙特三阀组投用

注意要点:当测量的是蒸汽时,要引压管冷却到有冷凝水,管道保持其温度不能过热。

1、检查罗斯蒙特三阀组平衡阀是否打开,高低压阀是否关闭,然后打开高压阀,等其打开;

2、再打开差压变送器高低压室排放针阀,至先有气后有水出来拧紧;

3、检查连接管道不能有漏渗点,处理结束从头开始;

4、关闭平衡阀,后打开低压阀,可开始正常使用。

综上所述,客户在使用罗斯蒙特三阀组时要注意相关细节,根据说明及手册按照正确的步骤去进行操作,确保罗斯蒙特三阀组能够正常工作,减少损坏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