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abbirb120进行通讯

楼主(2021-11-02):
abb机器人的选项有709-1 devicenet master和616-1 pc interface,有一台西门子s7-200plc 想让机器人和plc进行以太网通讯,怎么操作?abb机器人怎么操作,plc怎么操作

网友A:
你的s7-200是用博途编程吗,机器人要有profinet选项,如果用modbus机器人要有硬件

网友A:
用博途做通讯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7-200是用博途编程吗,机器人要有profinet选项,如果用modbus机器人要有硬件...



是的,但是机器人没有profinet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次就好"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的s7-200是用博途编程吗,机器人要有profinet选项,如果用modbus机器人要有硬件...】进行回复:        -----...



加个选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次就好"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的s7-200是用博途编程吗,机器人要有profinet选项,如果用modbus机器人要有硬件...】进行回复:        -----...



有需要可以私信,我这边可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llowstar53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一次就好"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的s7-200是用博途编程吗,机器人要有profinet选项...



加不了的,比赛设备就是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次就好"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yellowstar53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一次就好"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



那就用SOCKET通讯,把PLC做服务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次就好"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yellowstar53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一次就好"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



那就用SOCKET,麻烦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llowstar530"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一次就好"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yellowstar53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



能讲一下具体怎么用吗

网友A:
image.png这是西门子的指令,ABB的指令看手册,都有详细介绍

网友B:
使用加载GSD文件的方法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加载GSD文件的方法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机器人没有profinet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