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抄板有什么反推步骤?

楼主(2021-11-02):
PCB电路板抄板有什么反推步骤?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编辑

1、记录pcb板的相关细节

取一块pcb板,在纸上记录下所有元件的型号、参数、位置,特别是二极管、三级管的方向、槽口的方向,可用数码相机拍摄两张元件位置照片,许多电路板抄板等级越高的二极管三极管有些不注意根本看不到;

2、扫描图像

取出所有设备,并从PAD孔中取出锡,pcb板用酒精清洗后再放入扫描仪中,扫描时需要对扫描的像素稍加调整,以获得更清晰的图像,把上层和底部用水纱纸轻轻打磨,直到铜片发亮,放入扫描器,启动PS,将两层分别以彩色方式扫入;

3、校正图像

调节画面对比度、亮度,使有铜膜和无铜膜的部分对比强烈,再将次图改成黑白色,检查电路板抄板的线条是否清晰,如不清楚,可重复此步骤;

4、检查位置重合度

把两个BMP格式的文件分别转换成PROTEL格式文件和PROTEL文件,如PAD和VIA通过两层的PAD和VIA的位置基本上重合,表明前面几个步骤做的不错,如果有偏差,重复执行第三步;

5、绘制层

把TOP层的BMP转换成TOPPCB,注意要转换成SILK层,就是黄色那层,然后你在TOP层就是了,并根据图纸放置器件,完成绘制后,将SILK图层删除,持续重复直到所有图层都绘制;

6、检查

检测抄板的电子技术性能是否与电路板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