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s-gb1-v光数据传感器接线方法

楼主(2021-11-03):
北阳dms-gb1-v光数据传感器接线方法谁知道,怎么接都没信号输出

网友A:
1、刚刚搜索了 说明书,可以参考:

https://pmo5bc5b1-pic38.websiteonline.cn/upload/DMS.pdf

2、注意:  有的 新型红外传感器,是节能型的,只有“发命令”(可能是硬件上的“小开关”)才能使用红外线,要不一直是没有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刚刚搜索了 说明书,可以参考:https://pmo5bc5b1-pic38.websiteonline.cn/upload/DMS.pdf 2、注意:  有的 新型红外传感器,是节能型的,只有“...



说明书也有的,接线也OK,就是控制信号不亮

楼主:
不管是给OUT端口24v还是0v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管是给OUT端口24v还是0v都不行

测量一下电压有吗,另外测试时,请检测物体,才会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刚刚搜索了 说明书,可以参考:https://pmo5bc5b1-pic38.websiteonline.cn/upload/D...



刚刚读了下说明书,1、当使用时,发送端和接收端 需要设置成相反的模式,一个发送,一个接收;

2、模式选择 时, 当MODE 与 I/O COM 断开时,是发送模式;当MODE 与 I/O COM 短接时,是 接收模式;(所以 一个要设置成 发送模式,另一个 设置成 接收模式)

可以再读下说明书,可能是 接线 模式选择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行缺治"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刚刚搜索了 说明书,可以参考:https://pmo5bc5b1-p...



刚刚PLC到货了,实际测试过发现这个传感器的输入输出指示灯标志和我们平常理解的不一样,也就是输出控制实际是本身的输入,但是箭头标志又是反的,多谢费心了,结贴

网友C(2022-11-22):
问一下各位 这个怎么跟PLC接线呀

楼主(2023-05-05):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各位 这个怎么跟PLC接线呀



可以看一下说明书,传感器实际就是几个控制信号就行,英文可以拍照翻译一下,说不太好说清楚MFA0005dms.indd (websiteonlin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