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枪接入智能网关,通过条码查询数据库,数据写入PLC寄存器

楼主(2021-11-03):
        IGT-SER智能网关模块,支持各种PLC、智能仪表、条码枪与数据库之间双向通讯,既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上报到SQL数据库,也可以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设备;PLC内无需编写通讯程序;支持局域网和外网数据库、云数据库;数据库软件支持MySQL、SQLServer、PostgreSQL。支持有线网口、WIFI或4G无线通讯。

        网关安装在设备侧,与设备同时起停,不担心数据丢失;在断网、服务器维护上报数据有异常时,网关主动将数据缓存,待故障解除后自动重新上报到数据库;网关也支持多服务器冗余、异常未提交数据本地保存等功能,确保数据安全;已批量用于多种行业的智能工厂,大大提高MES等工业互联网项目的实施效率。

        以下是网关的参数配置,网关模块的参数配置软件的[功能]->[数据上报与对接]进入该页面:

       上图中根据‘IP/站号/组’内不同的序号分了1、2两个组:

       第1组实现根据条码变化查询数据库的数据到PLC寄存器:数据001对应数据表parameter的‘datetime’字段,根据改字段的时间值查最新的数据;数据002是来自USB(通讯端口串口1对应USB)取最新的条码数据,同时勾选上变化判断,即条码数据变化一次就执行一次查询;数据003是将当前条码写入到PLC的寄存器;数据004至数据006是从数据表里面查询到的参数数据,同样写入到PLC的寄存器。

       第2组实现生产报表数据上报,数据007对应数据表report的‘datetime’字段,取自网关的RTC时钟芯片,可联网校准;数据008至数据011是从PLC寄存器读取的报表数据;数据012是报表数据上报的触发器,需要勾选上变化判断,网关捕获到该信号的上升沿时上报数据到数据库;

       智能网关支持边缘计算,可以实现各类文件解析,数据处理,同时集成了多种PLC协议,以下是常用的PLC类型:

        ◆ FX:  三菱FX系列PLC                                        ◆ QL:  三菱Q/L/R系列PLC

        ◆ AS:  三菱A系列PLC                                          ◆ OM:  欧姆龙全系列PLC

        ◆ S72S:  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              ◆ S734:  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

        ◆ S71K: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PLC              ◆ MBS:  施耐德等Modbus兼容PLC

        ◆ DVP:  台达、信捷PLC                                      ◆ NAIS:  松下全系列PLC

        ◆ KVS:  基恩士全系列PLC                                   ◆ FTK:  永宏全系列PLC

        ◆ MSK:  LS/LG全系列PLC                                   ◆ KOY:  光洋全系列PLC

        ◆ ABM:  AB MicroLogix系列PLC                          ◆ ABC: AB Compact/Control系列PLC

        ◆ INO:  汇川全系列PLC                                        ◆ GE: GE PAC/PLC系统

        案例和软件下载:

网友A(2022-07-21):
USB的条码枪还需要单独的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条码枪还需要单独的电源吗?

不用再配电源了,直接插到IGT-SER智能网关模块的USB口就行了。

网友B: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