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odbus转profinet通讯与网关配置对比

楼主(2021-11-03):
例是客户现场改造项目,对比西门子modbus转profinet转换模块配置方法。

这是客户原本的用法

1. 硬件及软件需求
CM 1241 (RS422/485)(订货号:6ES7 241-1CH32-0XB0)
屏蔽电缆(用于通讯)
软件:博途V15(或其他)
2. 硬件组态
启用PLC系统时钟

①根据加湿机系统的点数表找到需要的参数,加湿机的点数表需提供地址、变量名、功能码、数据类型等,本项目需用到的参数我已飘绿并进行了标注说明。下面介绍如何使用这些变量。

在软件中单独创建一个DB数据块,用来作为数据发送和接收的缓冲区。

加湿机充水阀、排水阀状态参数如下:

名称

地址

功能码

数据类型

充水阀状态

02(读取输入位)

Bool

排水阀状态

02(读取输入位)

Bool

注:数组长度要大于读取参数数量,这里设置数组长度为6(0~5)
4.软件编程
② 调用MB_COMM_LOAD指令,会自动生成背景数据块。对每个通讯端口进行组态。
程序快几个主要端口引脚组态说明:
PORT:连接通信的通信模块的硬件标识符,在PLC变量表里的系统变量里找到。

MB_DB:连接参数在这里必须与 Modbus_Master的MB_DB参数相连。
③ 调用Modbus_Master指令
DTAA_ADDR:数据起始地址
DATA_PTR:在前面建立的数据发送接收缓冲区,在这里将用到。表示指向要进行数据写入或数据读取的标记或数据块地址。
对加湿机参数数据位、字的读取和写入,该项目中使用到了多个Modbus_Master指令,一定要采集用轮询的方式。否则读写的数据会报错。
打开博图软件,导入网关gsd文件。

在硬件目录中选择对应的modbus转profinet网关。

设置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配置网关步骤

设置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设置网关的485参数
根据之前参数可知波特率为9600,奇校验数据位8,停止位1

30002-30003,此处填写2即可,因为地址是连续的所以读取寄存器数量为2个

内存映射地址:对应在PLC的IQ地址区显示位置,如我们的I地址是从68开始那么映射地址为0代表寄存器数据会显示在IW68和IW70两处
命令状态字:监控从站在线状态,默认关闭
以上就是两种modbus通讯对比。后者更为简单便捷,免去大量的编程工作。

楼主(2022-03-23):
欢迎大家讨论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