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省钱又高效的烘缸轴维修方法

楼主(2021-11-03):
烘缸是造纸机用作纸张干燥的关键部件,可以说烘缸是纸机非常重要的部件,如果烘缸设备遇到故障问题后,那么整台造纸机就不能运作了,所以选对烘缸轴维修方法同样非常关键。

  烘缸轴磨损常见原因:

  轴承使用原因,轴承在使用过程温度过高,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作用,导致轴与轴承之间过盈尺寸金属疲劳而出现配合间隙,一旦出现配合间隙就使得轴承与轴之间产生相对运动而加剧磨损,严重时使得轴承或者烘缸轴报废,造成恶性事件。

  正常金属疲劳磨损:金属本身具有一定的疲劳特性,长期的承受扭矩将导致金属的正常疲劳磨损,这一现象由金属本身特性决定,因此只有轴生产过程中通过改善生产工艺延长金属疲劳周期,提高使用寿命。

  我们常用到的烘缸轴维修方法一般是补焊、电刷镀、更换新部件等等,以上技术在可靠性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弊端,有的不仅存在热应力集中的问题,而且对于大型烘缸拆卸、运输、维修、安装费用高,周期长,给企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停机停产损失。

  除了以上的方法,还有一种既节省又高效的烘缸轴维修方法,那就是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现场维修,该技术在线修复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避免了热应力集中的影响,且该技术不受轴单边磨损量的限制。我们来看下具体的维修案例:

  某企业的3200纸机:轴颈380mm、1:12准、轴承型号23076CAKC4W33、传动侧轴承位单边磨损2-3mm、操作侧轴承位单边磨损1-2mm。

  1. 查看烘缸轴磨损情况;

  2. 表面处理:用氧气乙炔表面除油,然后打磨修复面,确保表面粗糙以增大材料粘结力,随后用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

3. 按比例调和SD7104材料,调和至均匀无色差为止。然后将调和好的材料均匀涂抹至修复部位,安装轴承,材料固化;

  4. 材料固化后,拆卸轴承,清除表面多余材料;

5. 清洗修复面,二次涂抹材料,安装轴承到位后开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