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个小时,如何快速修复挤压机轴磨损?

楼主(2021-11-03):
       螺旋挤压脱水机是一种用于凝聚、脱水的主要设备,主要由螺杆、圆筒形笼式外壳和锥体三部分组成,由挠性联轴节将螺杆轴与减速器的输出轴连接起来。螺旋挤压脱水机可广泛应用于高湿糟渣物料干燥前的脱水作业。某企业单螺旋挤压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轴磨损问题,设备转速:13-15r/min,轴承型号29332,轴承位轴径:160mm。

针对于该单螺旋挤压机轴磨损问题,我们是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进行修复的,其修复原理是利用前轴肩或者后轴肩作为修复定位面,保证修复同心,同时工装内孔是在车床上进行精加工,满足修复后圆度及基本尺寸。修复现场如下:

1. 到达现场后查看挤压机轴磨损情况;

2. 用氧气乙炔去除表面油污,随后打磨表面高点氧化层,然后用无水乙醇清洗;

3. 空试工装后在工装内表面及螺栓刷SD7000脱模剂备用;

4. 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均匀涂覆在修复表面;

5. 安装工装,等待材料固化;

6. 拆卸工装,核实修复尺寸;

7. 回装部件,开机试运行无异常。

单螺旋挤压机轴磨损的修复技术有很多,为什么选择了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而没有选择其他修复技术呢?

其一:该技术可以实现在线快速修复,不需要对设备进行大量的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一般情况下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完成修复,可以缩短企业停机停产时间,降低因突发性或重大设备问题造成的损失。其二:该技术在线修复挤压机轴磨损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很好的保护设备本体不受损伤,且修复过程中不受轴单边磨损量的限制。其三:修复材料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金属疲劳磨损,在设备正常维护保养的前提下,其修复后使用寿命甚至高于新部件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