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冲床自动上下料

楼主(2021-11-03):
4台库卡机器人3台冲床自动上下料,有这方面相关项目案列分享下,三菱PLC外部控制,或者提供下单台机器人控制启停和冲床控制启停

a lazyfat man !

网友A:
可以具体说下要求  因为每个设备件的工艺流程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具体说下要求  因为每个设备件的工艺流程不同



4台机器人和冲床连线搬运上下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具体说下要求  因为每个设备件的工艺流程不同



上料栈板→机器人1取料→放冲床1→机器人2取料→放冲床2→取料机器人3→放冲床3→机器人4取料→放栈板

网友B:
回复看看,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2024-01-23):
这个算简单的啦主要看工艺,不打架和被冲压机压住就可以,然后看你的机器人与冲床的连接方式,纯IO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机器人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