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易测DDLS200的运行设置

楼主(2021-11-04):
劳易测DDLS 200的运行设置

投入运行

6.1设置运行模式

激活的操作模式在操作模式选择器开关[MODE]左侧的控制面板上通过LED显示(见第章3.3.1"控制面板中的显示和控制元件"")·

AUT一自动

MAN一手动

ADJ-对准(Adjust)

LAS一辅助安装校准激光器

LLC-链路损耗计数器

MODE-操作模式选择开尖图6.1:

运行模式选择开尖和运行模式LED

操作模式选择开尖[MODE]在设备的操作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激活操作模式

短按操作模式选择开尖[MODE]·选择所需的操作模式·

可通过反复按下操作模式选择开尖[MODE]·从上到下滚动选择后续的操作模式·所选操作模式的LED闪烁·

激活所选的操作模式·

按住操作模式选择开尖[MODE]约两秒钟﹐直到所选操作模式的LED长亮·释放操作模式选择开关[MODE]·以激活所选的操作模式·

所选操作模式的LED长亮·

AUT

数据传输的标准操作模式·施加电源电压后·设备将以AUT模式后动·

自动

注意:

尖闭设备之前激活的操作模式在重新后动后不再被激活·

MAN

通过SHA对设备进行微调的操作模式(见第章6.2.2"通过Single-handed Adjustment

手动

(SHA)方法进行微调")·

如果SIGNAL QUALITY 显示屏中没有亮起绿色LED·则数据传输尖闭·注意:

MAN操作模式激活时·AUTLED 熄灭·

ADJ

通过SHA对设备进行微调的操作模式(见第章6.2.2"通过Single-handed Adjustment

对准

(SHA)方法进行微调")·

(调节)

。数据传输至连接的用户中断·

·第二个设备的接收电平(SIGNAL QUALITY显示器)被传输到第一个设备的SIGNAL QUALITY显示器上·

可以直接在设备(SIGNAL QUALITY 显示器)上读取微调的质量﹐并通过调节螺丝在设备上进行微调·

说明:

。ADJ操作模式激活时·AUT LED熄灭·.ADJ操作模式激活时·MAN LED熄灭·

LAS

用于激活/禁用校准激光器的运行模式(见第章4.2"使用校准激光器和水平仪安装")·

激光校准系统

说明:

(校准激光器)

·只有配备校准激光器的设备可以激活LAS运行模式·

。如果在主动传输的数据传输线路上激活了LAS运行模式﹒则数据传输将保持激活·。LED AUT(绿色)与LED LAS(绿色)同时亮起·

。在LAS运行模式下·无法激活MAN·ADJ和LLC运行模式·

LLC

用于激活/禁用中断诊断的操作模式·如果LLC被激活·则LED LLC指示光链路中断(见

链路损耗计数器

第章3.3.1"控制面板中的显示和控制元件")·

(中断诊断)

说明:

。即使光链路中断后又恢复·LED LLC也会亮起红灯·。LED AUT(绿色)与LED LLC(绿色或红色)同时亮起··要在光链路中断后重新激活LLC·必须重置LLC操作模式··在LLC操作模式下·MAN·LAS和ADJ操作模式被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