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轴承座磨损选用哪种修复方法效果好

楼主(2021-11-04):
除尘风机作为一般工厂及大建筑物的室内通风换气,即可用作输入气体,也可用作输出气体。而风机轴承座磨损是风机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为这种常见的故障,选对方法就会修复的效果好,使用的时间长。

  风机轴承座磨损常用的应急方法如:垫铜皮、打麻点;另外也有补焊机加工、刷镀、喷涂或镶套等。但从市场用户的调研反馈情况分析,这些传统的方法其可靠性和方便性,一定程度上都存在很大问题,有的只能作为临时修复措施,设备的连续生产无法保障。

  而目前多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修复的比较多,利用该材料现场解决风机轴承座磨损问题,其优势就是可实现现场修复,修复效率高,投入人力物力少。材料具有金属所不具备的“退让性”,粘着力、硬度高,抗压性能好,关键是可以保证设备100%的接触面,可以说是截止目前在轴承磨损方面一种理想的修复技术,下面结合案例进行说明:

某企业的除尘风机在调试过程中轴承座未加注润滑油造成轴承烧结,同时造成轴承座磨损,磨损尺寸宽度120mm深度1-2mm,轴承型号6238。采用该材料配合刮研修复工艺,修复原理是利用轴承压盖止口与轴承室配合面作为修复基准,通过多次刮研来实现所要达到的尺寸要求。修复过程也简单易操作,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减少或避免了拆卸,大幅缩短企业停机停产时间,降低了因突发性或重大设备问题造成的损失。

  除尘风机的日常维护保养建议:

  1、定期清除风机及输气管道内的灰尘、污垢及水等杂质,并防止生锈。

  2、除尘风机试车时进出口方向十米之内不许站人。

  3、除尘风机修理时要先断电停机,不允许在运转中进行,开关应由专人监护,以防中途送电。

  4、对温度计及油标的灵敏性应定期检查。

  5、每次维修前后均应仔细记录、清点、核对工具及原料数量,以防遗忘在风机及管道内部。

  6、除每次拆修后应更换润滑油外,还应定期更换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