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叉液位开关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

楼主(2021-11-04):
音叉液位开关使用寿命长,但在运行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故障现象主要发生在电子部件、供电电源、安装位置和振动叉体等部位。本文对音叉液位开关的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进行详细讲解。

音叉液位开关故障主要分为两大类:干运行保护或溢流保护时出现错误报告和指示灯出现红灯闪烁警报。

干运行保护或溢流保护时出现错误报告

(1) 工作电压是否太低。请检查、调整工作电压。

(2) 电子部件损坏。请拨动高低位模式开关,当仪表因此而切换时,振动叉体可能会被附着物遮盖或机械性受损。如果在运行模式正确的情况下开关功能依然有误,请将仪表送去维修。或者拨动高低位模式开关,如果仪表此后不切换,说明电子部件损坏,请更换电子部件。

(3) 安装位置不正确。请将仪表安装在容器中不会形成死区或固料失控堆积的位置。

(4) 叉体上有附着物。检查叉体上是否有附着物,如果有附着物,请清除。

(5) 高低位模式选择错误。请重新设置正确的高低位模式(溢流保护,干运行保护)。

指示灯出现红灯闪烁报警

(1) 叉体损坏。请检查叉体是否受损或被严重腐蚀。

(2) 电子部件受损。请更换电子部件。

(3) 仪表其他部件损坏。请更换仪表或寄回维修。

音叉液位开关在出现故障时我们应根据出现故障的类型进一步分析故障原因,采取对应措施解决故障,保障音叉液位开关平稳运行。

附 仪表故障维修“七步法”

七种基本方法:看、听、摸、闻、测、查、判

1、看---观察各部位情况,常见的跑冒滴漏现象、管线震动、看故障代码、看历史趋势。
2、听---设备异常声音,常见的设备报警声,设备运转声音,漏气及其他异常声音。
3、摸---设备震动,发热,冻堵等异常现象。

4、闻---设备异味、常见的主要为设备发热严重及短路。

5、测---用万用表测量仪表设备供电电压,电流、绝缘电阻等。

6、查---查技术资料,查故障代码含义及相关故障资料。

7、判---判断分析,根据异常现象加以综合,分析故障的原因。

基本方法应用详解

1、看:仔细观察仪表设备各部件的工作情况,重点观察设备,跑冒滴漏现象,仪表显示窗口。

(1)仪表设备:观察仪表设备各管路有无裂缝、破损、结霜与结露等情况;接头连接处有无泄漏,也可用肥皂水、干净的软布、软纸擦拭管路焊接处与接头连接处,观察有无漏气漏液,以判断是否出现泄漏,对于运转设备是否顺畅。

(2)电气回路:观察仪表设备指示窗口否有指示、报警,观察导线的绝缘是否完整无损,电路板有无断裂,连接处有无松脱,是否有进水及腐蚀现象等损坏情况,以判断电气回路工作情况。

2、听:通电开机关机细听仪表设备运转声音是否正常,有无异常声音、报警声音。

(1)仪表设备:听仪表设备运转声音是否温顺,运转机构是否动作顺畅,仪表设备是否有震动 .。

(2)电气回路:听设备内是否有放电声音及其他异响声音。

3、摸:用手摸仪表设备有关部位感受其冷热、振颤等情况,是否有明显差异,则均属不正常。

(1)仪表设备:用手触摸仪表设备本体 及管路 是否为正常温度。

(2)电气回路:用手触摸相关线路及芯片是否有发热现象(适用于仪表电压24V之内)也可以触摸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来检查传感器性能。

4、闻:用鼻子感应周围存在泄漏,或设备产生的异味。

(1)仪表设备:仪表管路泄漏,用闻的方法有助于找出泄漏点管路。(适用于有异味介质)

(2)电气回路:主要问设备是否存在烧糊的气味和设备发热产生的气味。

5、测:用同型号设备或相同参数设备进行测量,专用检测仪器及万用表测量关键部位电量参数。

(1)仪表设备,用于其他可以替代设备 测量参数是否与疑故障设备显示一直。

(2)电气回路,为了准确判断故障的性质与部位,常常要用仪器、仪表检查测量设备的性能参数和状态。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电压、各接线端对地电压及电流及信号状态是否符合要求。

6、查:查看历史趋势报警记录、查找资料、查找技术档案

(1)仪表设备,查看仪表设备是否符合工艺产生要求,查看相关产设备参数性能。

(2)查找最近生产记录 历史趋势报警记录,相关技术要、仪表设备故障代码含义,相对应的处理方法、计算方法。

7、判:经过上述几种检查手段所获得的结果,大多只能反映某种局部状态。仪表设备各部分之间是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一种故障现象可能有多种原因,而一种原因也可能产生多种故障。因此,对局部因素要进行综合比较分析,从而全面准确地确定故障的性质与部位。如制压力变送器泄漏或堵塞,都会引起制被控对象压力不正常,造成压力偏低。但被控对象压力变化必然引起调节回路阀门动作,使系统压力偏高偏低对系统产生危害甚至事故,因此就可以根据故障现象仔细甄别是阀门故障还是 压力变送器故障。

七种常见故障:漏、堵、断、短、烧、卡、接触不良。

1、漏:检测元件取压漏气,电气线路漏电。

2、堵:检测元件取压堵塞、油路、气路堵塞。

3、断:检测元件断路  供电及信号回路断路。

4、短:检测元件短路  供电及信号回路短路。

5、烧:元器件受外热烧毁 或设备短路烧毁。

6、卡:仪表设备运动机构卡涩,动作不顺畅。

7、接触不良:仪表设备线路虚接,导致设备运转不正常、指示不正常。

常见故障现象详解

大部分仪表设备故障并不是无原无故的故障,故障都有先兆因素,有些故障是自身的,有些故障是外界影响的,常见的仪表故障现象主要有以下7种现象。

1、漏:泄漏是生产设备共性的问题。

(1)仪表设备管路震动 、热胀冷缩、外力、应力以及设备缺陷 ,都可导致仪表设备管路泄漏,此故障比较简单、在仪表故障设备故障率达30%以上,也是最容易判断最容易发现的故障,此故障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在影响生产运作中占比例比较高,只要仪表设备跟测量介质接触都有可能发生泄漏。

(2)在电气回路漏电现象也时有发生,电缆与桥架、电缆与设备、电缆与电缆之间,都可能发生漏电现象,此现象一般为不按规范放置电缆导致电缆皮破损,不按规范接线导致电缆与设备及接线盒 接地漏电现象。

2、堵:仪表设备取压管路中,系统中的杂质容易进入导压管中堵塞取压口,部分介质容易结晶堵塞取压孔,在冬天仪表管路也容易冻堵,堵现象一般多出现于冬天,或易结晶、污垢的被测量介质。此故障比较简单、在仪表故障设备故障率达20%以上,也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一种故障,此故障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在影响生产过程中占比例紧次于泄漏故障,只要仪表设备跟测量介质接触都有可能发生堵现象。

3、断:断一般指电气回路,电源线信号线断路 ,由于外力和应力使线路发生故障,此故障,基本好判断。但是查找断点比较困难,查找点一般为线路接头、线路受力点及线路穿线管附件,对于仪表线路也时有发生拉断、冻断情况,一般线路断开基本上可以重新布置线路,在仪表设备故障率达5%以下左右。对于仪表设备有仪表机构断开、阀杆断裂、反馈杆断开等设备故障。

4、短:短一般指电气回路,检测元件短路供电及信号回路短路,电源线信号线短路,由于外力和应力使线路发生故障,此故障,基本好判断,但是查找短点比较困难,查找点一般为线路接头,线路受力点及线路穿线管附件。对于仪表线路也时有发生,一般线路短路不好查找的情况下基本上可以重新布置线路,在仪表设备故障率达10%左右。

5、烧:元器件受外热烧毁或设备短路烧毁、设备进水、电压过高内部元件断路、都可导致设备烧毁线路烧毁。此故障基本好判断,但是维修比较困难,对于仪表线路也时有发生,一般设备烧毁需重新购置,在仪表设备故障率达5%左右。

6、卡:仪表设备运动机构卡涩动作不顺畅,主要体现在阀门调节机构运转机构,此故障比较直观,但查找卡涩原因比较多。例如;阀芯内部卡、阀杆阻力过大,气源压力过低等,所有运转部件动作部件都时有发生卡涩现象。在仪表生产过程中时有发生,故障率达10%。阀门设备当中此故障率比较高,大部分故障加以润滑都可以解决。

7、接触不良:仪表设备线路虚接,导致设备运转不正常指示不正常,主要体现在线路接头接触不良,此故障不容易发现,但查找起来比较困难。所有仪表设备接线回路都有可能发生接触不良 ,不仅包括外部线路也包括仪器仪表内部线路导致。有一部分故障为震动引起线路螺丝松动导致线路虚接,另外由于维护不到位接线端子氧化接触不良导致线路虚接,对于此故障应仔细辨别故障现象是否为线路接触不良引起的,在仪表设备故障率占比也比较高20%左右。接触不良常见的故障现象有指示偏高、偏低、波动等,一般为波动现象(曲线毛刺常见)。

对于故障判断要多方面思考主要借鉴书籍、经验、它人的方法。多做记录多思考故障问题,以防止同类故障快速处理,同时结合,工艺因素,环境温度,天气情况等多方面因素来判断,可以达到快速有效的故障判断思路。

例如天然因素导致设备温度偏高或偏低。

压缩机的测量温度;夜间和白天的温差达5度左右,冬天和夏天温度差达10度左右,这是正常现象并不是仪表故障。

附录来源:仪表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