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也翻车了

楼主(2021-11-04):
新上的一台电机,18.5KW,线已接好,领导让通电试机,看看正反转是否正确,然后交付车间使用,叫来车间操作工,按下启动按钮,电机启动,正常运转,然后停下问操作工,方向是否正确,操作工说没看清,再启动一次,于是又按启动按钮,结果电机嗡了一声,没反应了,赶快跑去配电室,发现空开开关跳闸,一启动就调空开,是不是短路了,赶紧拿来万用表,摇表,各种查,各种量,一切都正常。

旁边一个老师傅去现场给电机盘车,回来说电机转的很顺畅,是不是二次控制回路有问题,我一口咬定不是,总感觉是机械故障,最后准备再启动一次,故障原因未找到,还是有点害怕,于是按下启动按钮,奇怪了,电机又运行了,按下停止按钮,电机自由停车,叫来车间操作工,试车,又启不来了,空开跳了,郁闷了,这下怎么查啊。

查控制回路,热继也没动作,空开直接跳,也没短路的地方,到电机那头盘车,感觉稍微有点卡,一盘就过去了,老师傅说这点卡涩不会影响启动的,于是再启动一次,这次又启来了,按下停止按钮,自由停车,再启动又启不来了,这次我心里有眉目了,于是我在第二次启动之前先盘车,结果可以启动,于是我发现了,在每次启动前先盘车,就可以起来,但是一旦让电机自由停车,下次就启动不了。

故障原因找到了,问题还是在泵那块,原因很简单,第一次启动是因为盘车了,轴承刚好可以躲过那个卡涩的部位,第二次启动不了是因为第一次自由停车,它就停在卡涩的那个地方,因为是自由惯性停车,到卡涩的摩擦力大的那个地方就刚好停下,下次启动由于卡涩憋劲,电流瞬间过大,就跳空开,再加上空开灵敏度比塑壳断路器高,所以就直接跳了,热继没跳是因为它是过载保护,还没来得及跳,空开就跳了。

网友A(2021-12-21):
空开跳热继不跳,可以适当放开点空开安培数

网友B(2023-07-19):
这点卡都过不去还怎么带负载

网友C(2024-01-09):
哈哈,这种情况第一;运转声音应该不正常。第二;空开安数小了,热继值大了。

网友D:
刚好卡在有阻力的位置,导致堵转

网友E:
空开选的太紧凑了,可以适当选大一档的,有热继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