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31模拟量模块通道测试

楼主(2021-11-04):
西门子300PLC ,sm331模拟量模块通道测试

怎样在只有sm331模块的情况下测试331模块通道的好坏(无CPU主模块)。

网友A:
正常来说,你这种场景没法测试的,不过可以用测试硬件构成的方法来间接判断模块输入通道的好坏。

你看一下SM331的输入通道里都有什么元器件测一下就行了,比如有采样电阻,那你就量一下每个通道的采样电阻就行了。

楼主:
为什么不能结帖

网友B(2021-12-21):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结帖

在你主贴右下角有个“管理”按钮,点一下,下拉条最后一条就是“结贴管理”,然后分配分数结贴即可1

楼主(2022-01-27):
引用 网友B:
引用 "gnefam"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为什么不能结帖在你主贴右下角有个“管理”按钮,点一下,下拉条最后一条就是“结贴管理”,然后分配分数结贴即可1...



换了浏览器都不行,点了结帖就刷新了

网友C:
确实无法完成测试,应为不仅仅是“好和坏”,还有采样精度、稳定性等问题无法检测。

网友D:
 长期    购   销
西门子

AB/罗克韦尔

ABB

V X :130 0322 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