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交换机供电方法

楼主(2021-11-04):
PoE交换机就是指可以根据网线为远侧受电终端设备给予互联网供电的交换机,是PoE供电系统软件中非常常用的供电机器设备,但是,假如一个交换机沒有POE作用,那麼能不能附加加一个poe供电控制模块通过交换机给ap供电呢?下面来为大伙儿详解下,一起来瞧瞧吧!

实际上是应该的,只有算运用了百兆网络空间里网线中闲置不用的4578脚,来传送开关电源罢了。那便是在交换机和AP正中间跨接线一个POE合路器(又被称为POE供电器),但前提条件需看你的AP是不是支持接纳POE供电。

POE交换机供电方法一

那麼假如你的是吸顶无线网络AP得话,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支持,一头是网络接口插合路器回来的网线,另一头分别是个网线头和一个DC电源插头,各自插进AP的网络接口和开关电源口就可以。但是这些情形下也是有多种方法应用POE给AP供电,但在AP端还需要额外加一个48V转12V的POE分离设备。这类POE分离设备实际上便是一个DC48V转12V的变电器,它一头是网络接口插POE回来的网线,另一头是分别是一个网线头和一个DC电源电源插头,各自插在AP的网络接口和开关电源口边。

POE交换机供电方法二

另一头是个网线头,插在通向AP的网络墙插里,和第一种方法中的那一个类似,假如使用说明沒有写支持POE,那一般不是支持,由于提升这一部分电源电路是必须几十元成本费的。

各自插交换机回来的网线与你AP里边配的那一个12V适配器,但沒有直流变压器一部分;DATA的联接AP就可以,假如支持得话在交换机和AP正中间跨接线一个48V POE供电控制模块就可以。POE供电控制模块上面有2个网络接口,写了DATA的联接交换机。

DATA口插交换机回来的网线,DATA&POWER口插通向AP的网线。随后AP端网线再接一个POE分开器或也叫分离设备,也是支持的,但供电平稳且容许网线长短做到一百米乃至之上。

这类方法成本费最少,但假如网线品质很差或是过长会导致AP供电不足。

POE交换机小常识

第一种方法成本费较高,而且必须AP支持poe供电。如果不支持得话就不可以应用这类接线方法,不然如果是带全自动探测受电气设备的还行,是强制性供电POE控制模块得话会烧AP,一般目前市面上非常简单的合路器便是那类一头有一个网络接口和一个DC母头。是不是支持使用说明会写(或是问店家),例如写了支持IEEE 802。

这类合路器上边的DC母口插AP的适配器,并且只合适百兆的网络空间,假如在千兆网络中那样接会烧机器设备。这类方法不属于规范POE范畴。假如不通过墙插得话就需要买那类控制模块式的合路器。有的厂商也会懒惰只写支持POE供电.3af 或是IEEE 802.3at的,就表明是支持的。

普天信科工业交换机不仅是通讯网络设备、工业互联设备,更是联结快乐使者,帮助您联网系统在线自动巡检、在线精准定位故障。让您高枕无忧,为您省心、省时更省钱。普联天下,联结快乐——普天信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