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228T与伺服ASD-A2走CANOPEN调试问题

楼主(2021-11-04):
第一次调试AS228T与伺服ASD-A2走CANOPEN,发现一直电机一直不动。

  1. 伺服驱动器设置:P1-01设置C、P3-00设置2,P3-01设置4,1M.

  2. IPS软件设置见附件高清图。

    麻烦各位大佬,指导指导

网友A:
首先你伺服是A2-M的吗?-M才是Canopen,-E的是ECAT。

你伺服不要用C模式,这个是ECAT总线用的,建议你把伺服设置PR模式(P1-01=0001 ),把AS的Canopen的工作模式改成“台达专属”,用“台达专用CANopen通讯指令”来驱动伺服,具体看AS程序手册里INITC指令的配置说明。

如果你一定想自己配置A2参数,用Can301,也建议你用A2的PR模式来控制。

A2伺服的B,C模式是面向台达专门的运动控制PLC使用的,,AS可以驱动A2的B模式,会是有不稳定的情况发生,因为AS的Canopen只是一般的301,B模式会涉及到Canopen402。

网友B:
P2-08=0010  恢复出厂参数

将伺服断电重启

P1-01=0001  PR模式

P3-01=0403  CAN速率1.0Mbit/s

P3-00=0001  站号根据实际设定最多8台

将伺服断电重启

网友C(2024-09-14):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伺服是A2-M的吗?-M才是Canopen,-E的是ECAT。你伺服不要用C模式,这个是ECAT总线用的,建议你把伺服设置PR模式(P1-01=0001 ),把AS的Canopen的工作模式改成...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