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操作案例丨西门子PLC通过网关连接ACS800变频器

楼主(2021-11-04):
本案例控制对象为炉条机、以及蒸汽的控制以及现场数据参数的显示以及报警。 PLC 选用西门子 CPU,通过 ET200 IO 模块控制现场设备并监控数据。变频器采用ABB ACS800变频器,将ABB ACS800变频器,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网关采用小疆智控Modbus转Profibus网关XJ-PB7011。
1、首先加入GSD文件。将Modbus'转Profibus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网关测试”。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GSD文件。
2、选择Modbus转Profibus网关。

3、将Modbus转Profibus网关配置到 Profibus网络中。
4、设置Modbus转Profibus网关在Profibus网络中的DP从站地址。

5、确认变频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并在组态中添加对应的数据长度,这里配置了16个字节的输入输出(8个寄存器)。
6、组态设置完成后下载到PLC中,并开始配置Modbus转profibus网关的参数设置。首先安装网关配置软件,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DP2MM。
7、注意:Modbus转Profibus网关的DP地址通过顶部拨码进行设置,要和PLC组态中保持一致,根据变频器手册先设置变频器参数,本例为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站地址为1。
8、设置Modbus参数,485的参数要和变频器一致(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
9、在ModbusRTU处单击鼠标右键添加NODE并填写变频器的站号。
10、下面这是第一条,需要写的数据,根据手册说明起始地址为十进制40001,功能码为06因为网关的寄存器地址是从0开始,所以功能码根据变频器设定要选择06功能码即写单寄存器,寄存器地址写0。
11、寄存器按10进制格式写入0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默认244,对应Q地址第一二个字节。
12、如果要进行读取寄存器操作可用03功能码,以下图为例。
13、如想读取从40004到40006的寄存器数据,可用03功能码读保持寄存器功能读取连续3个寄存器的数据。在NODE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插入,选择Read Holding Registers。
14、因为变频器地址是从1开始,所以实际地址要减1状态字地址为3连续读取3个寄存器。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0对应网关在PLC中对应的I地址起始地址。
15、如配置多条命令要点击下自动分配来设定对plc的IQ地址进行映射,配置好之后通过USB下载到网关中,上电后连接PLC与变频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