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密封测试仪不启动的原因

楼主(2021-11-04):
手表密封测试仪是检验手表性能进行检测的仪器,通常是在产线上对手表进行全检或抽查,通过抽真空的方式,判断手表是否有泄漏。

在应用过程中,部分对手表密封测试仪的操作不够熟练,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不能及时处理,这样也会导致生产进度的停滞,影响出货。

由于以下原因,手表密封测试仪无法启动:

1. 手表密封测试仪的电源线接触不良,导致手表密封测试仪无法启动。检验电源线两端的接口确保电源线连接好,电源线无褶皱、无损坏,无断裂现象,发现问题及时换电线。

2. 手表密封测试仪的真空值设置存在问题,需要按照手表密封测试仪的检验标准进行设定,同时要设定真空上限值、真空下限值、保压值,如果设定错了就不能启动。

3. 手表密封测试仪的电源开关发生损坏、松动、不能按压,及时换手表密封测试仪电源开关键。

4. 手表密封测试仪的启动按钮有松动,不能按下,有损坏,及时换手表密封测试仪启动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