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多功能振动仪所指示振动相位是如何

楼主(2021-11-05):
多功能振动分析仪用于周期性运动测量以检测运动机械的不平衡和偏离。专为现场测量各种机械振动而设计,以便为质量控制,运行时间及事先的设备维护提供数据。选用高性能的加速计,实现准确的、可重复性测量,具有轴承状况测量功能。

由于传感器发生的振动信号分别与振动位移、速度、加速度成正比。振动速度信号经积分成为位移信号,原来振动速度信号导前振动位移90°的关系,得到弥补;同样,加速度信号经两次积分成为振动位移信号,原来导前位移信号180°的关系,也得到弥补。因此一台多功能振动仪选用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应将振动传感器的选择按钮或功能设置,置于相对应的位置或功能上,否则测得的振幅和相位都是错误的。若是振动传感器设置或选择按钮置于正确位置,使用不同类型振动传感器测量同一点、同一参数,例如振动位移,其振幅值和相位应基本一致。若振幅存在较大差别,说明振动仪器中的振动传感器灵敏度设置于使用的传感器灵敏度不符,此时应按传感器灵敏度重新设置,使指示值基本一致;如果相位指示值存在较大差别,一般是无法调整的发生相位偏差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类型传感器在不同振动频率下,相位误差不一致,所以有些传感器在不同振动频率下,对相位误差做了弥补。但目前国内使用的绝大多数振动传感器,一般无相位误差弥补。

尽管都是采用规范脉冲测相,不同型号的多功能振动仪是其测得相位的含义并不不同,主要差别表示在两个方面:

一是规范脉冲信号是导前振动信号,还是滞后振动信号;

二是振动信号上取点位置不同。

由此不只造成振动相位含义不同,而且振动相位的变化与转子上不平衡方向的改变关系也不同,转子和轴系平衡工作者对此问题应给予格外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