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隐藏的这个机关,很多工程师都不知道

楼主(2021-11-05):
现在有很多工业控制都是用PLC来完成的,现在的工业环境,有很多地方都不是很好,如厂房不大,里边满满的都是设备,再加上对用电安全的认知不是太多,有很大一部分厂房都是没有地线的,容易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如触电!

地线的作用不仅可以防止触电的发生,而且还对设备的干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一些数控设备都要求必须单独接地线。

对于干扰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有效的抑制干扰,今天介绍的就是接触器对PLC干扰的抑制方法

故障的现象:

设备由PLC控制,油泵电机启动会使PLC故障报警输出为ON,使设备无故障停机。

这里就要从控制油泵的接触器说起,接触器是由线圈控制的,线圈会产生感应电动势,会串到控制电路中去。

解决的办法是如上图接触器所示,左边部分有一个可以拿下来的盖,重点就在这里,这个地方是用来做什么的。答案见下图:

用来放这个东西的:阻容抑制器

网友A:
施耐德的接触器都有这个机关么???

网友B:
大容量的才有  小容量的没

网友C:
作为一个工程师保护线的称为对于TN系统供电保护零线不能称为地线因为没有地线只有重复接地,地线的称为是用于TT或IT系统的称为。作为一个电气工程师将系统接地、接零保护搞错是会产生不必要错误影响。就像你的文章中所谓没有接地,要知道工厂供电TN系统在设备是没有接地保护的,只有接零保护,而只是在总电源入口处出现重复接地装置(请阅读关于各供电系统接零、接地保护论述),设备的要求单独接地(这是对于TT系统说的因为同样可以使用在供电TT系统)明确的说明是保护接线需要单独的并接于零线PE保护端子上,而不是串行的挑接于保护零线。文书的错误会产生大的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