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颚式破碎机振动时效处理工艺研究

楼主(2021-11-05):
颚式破碎机的机架大多采用焊接结构,而且机架工作时受力情况恶劣,严重影响其工作寿命。所以生产过程中,要求消除均化机架的焊接残余应力。之前振动时效工艺多应用于小型的颚式破碎机,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大型的破碎机并没有振动时效工艺经验,所以本次试验对PEX-2520*1200型细碎系列中最大的颚式破碎机进行振动时效处理,并采用磁测法验证振动时效的效果及可行性。

机架振动时效处理工艺

PEX-2520*1200破碎机机架采用Q235-A钢板焊接而成,其外形尺寸为1515*1580*930mm。用聚航科技生产的JH-200A振动时效设备,采用橡胶垫支撑。在两个激振点上进行一阶扭曲共振,并在工作时受力较大的前墙、后墙和轴承座处测定振动时效处理前后残余应力计算其消除率。

振动时效工艺参数

第一次振动参数转速5549r/min;加速度为3-4g;振型为一阶扭振,四条节线;激振位置在前墙左侧;振动时间20min。第二次震动参数转速5531r/min;加速度为4g;振型向左,节线位置稍有偏离;激振位置在前墙右侧;振动时间10min。

振动前后残余应力测试

为了验证振动时效效果,决定采用磁测法测试振前、振后残余应力数据,通过对比分析数据验证振动时效工艺是否可行。仪器使用聚航科技生产的JH-60残余应力检测仪,它利用材料受压、受拉时导磁率产生变化来测量。通过标定,可将测量仪上的电流读数转化为相应的应力值。

由残余应力测量结果数据可知,机架振动时效后残余应力消除率都大于40%。其中最大应力值低于120MPa,应力趋于均匀,已达到振动时效效果。

以上就是大型颚式破碎机振动时效处理的过程,通过残余应力测试前后的数据对比,充分说明了振动时效可有效的降低大型颚式破碎机残余应力,并可在以后的生产中推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