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磨减速机轴套配合面磨损现场维修讲解

楼主(2021-11-05):
  水泥磨是重要的水泥设备之一,是物料被破碎之后,再进行粉碎的关键设备。在水泥生产线、水泥生产工艺流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减速机是水泥磨中非常重要的设备,设备长期的运转中,经常会出现减速机轴套配合面磨损的问题,这就会给整台设备带来一定的影响,如果严重的话就会造成停机停产的问题,所以需要非常重视。

  一、设备磨损背景介绍:

某企业水泥磨减速机轴套配合面磨损,锥度1:30,小端直径:243mm,宽度:185mm,磨损深度:0.5mm。

  针对这种常见的轴类磨损情况,很多企业会选择传统修复方法,但是传统修复方法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价格昂贵。所以企业采用了目前比较流行的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进行维修,该材料其优点是粘结力好,具有良好的抗压性能,抗机械振动性能及具备现场快速维修等综合性能,可实现短期内解决设备问题,修复效率高,为企业大大减少停机时间。

  二、减速机轴套配合面磨损现场维修方案:

1. 修复工艺及流程图: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结合部件对应关系修复工艺

  2.具体步骤:

  (1)表面处理:使用氧气乙炔枪将表面油污、水分烘烤干净,使得表面干燥。打磨去除表面氧化层,表面达到粗糙干净的状态;

  (2)用无水乙醇把表面清洗干净,空试轴套,直到达到预紧位置;

  (3)严格按照比例调和材料SD7101H,将材料涂抹至待修复表面,轴套表面擦拭一层脱模剂;

  (4)材料固化:通过加热的方式加快材料的固化,同时提高材料的性能;

  (5)材料固化后拆除轴套,去除表面多余材料;

  (6)在修复表面再次涂抹材料,快速安装轴套,防止材料固化;

7)修复完成,回装其他部件,开机试运行。

  三、修复后的保养建议:

  1.加强设备维护,定期检查和紧固螺栓,防止配合间隙的产生;

  2.轴套压盖厚度不够,强度低,易变形导致紧固力下降,建议对压盖进行热处理强化或加厚压盖来增强预紧力;

  3. 设备出现问题后,要即时寻求维修,以免扩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