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步科屏如何链接两个台达PLC需要设定什么?

楼主(2021-11-06):
本人使用步科触摸屏,使用485通讯链接两个台达DVP28SV11Tplc,现在在触摸屏上无法分辨两个PLC,需要哪里设定什么吗?求解

网友A:
用步科触摸屏软件设定一下台达plc的,串口,站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位,停止位,看看有没有相互切换的时间,多少ms;

然后plc的地址对应好,不就行了

网友B:
不知道,还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步科触摸屏软件设定一下台达plc的,串口,站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位,停止位,看看有没有相互切换的时间,多少ms;然后plc的地址对应好,不就行了...



共用的触摸屏同一个串口com1,属性里有的都设置了,现在是PLC不能分站,分站就会显示有一个plc通讯不上,不分站,点其中一个plc,两个都会有输出,触摸屏里的plc编号也分开了,还是不行,PLC里有没有什么需要设定的?

网友C:
定义PLC站号 ,触摸屏软件也做对应的站号地址码就好。需要PLC和触摸屏间的通信参数设置一样就好

网友D:
站号区分两个PLC啊!

网友E:
PLC 站号区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工控韩哥"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用步科触摸屏软件设定一下台达plc的,串口,站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位,停止位,看看有没有相互切换的时间,多少ms;然后plc的地址对应好,...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硬件功能和接线上做下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