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软件需要的最低电脑配置

楼主(2021-11-06):
AMD Ryzen 5 4500U with Radeon Graphics            2.38 GHz

电脑这个处理器可否安装西门子博图软件

网友A:
博图V15官方推荐配置:

处理器:i5-6440EQ

内存:16GB(最低 8 GB,大型项目为 32 GB)

硬盘:SSD,至少 50 GB 的可用存储空间

按你的CPU来看性能与i7-10710U相差不多。

CPU能轻松运行博图软件,主要还是看你内存大小了。这个很影响速度的。

还有就是硬盘了,固态以及容量。V15装下来30G差不多了。

网友B:
这个当然是越强越好,但是以博途的尿性,都会有点卡,软件安装好就好几十个G 了,所以建议用光盘安装系统并且C盘建议分100个G 作为系统盘。不然很快就红了,个人建议。

网友C:
现在的软件越来越大,电脑就要不断的更新

网友D:
看你要装博图的那个版本,我这样才能给出合理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软件越来越大,电脑就要不断的更新

网友F(2021-12-16):
没有最低这有更低,看你能接受咔成什么样子,hahha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