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贝加莱PLC程序可以直接改吗?

楼主(2021-11-06):
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单位用的自动涂胶设备,PLC是贝加莱的。

想对程序做些改进,但是厂家此设备的项目组已经解散,不能提供源代码。

目前我们手里只有一个用于做CF卡的文件夹。这种条件下可以自行更改PLC程序吗,或者下载AS软件,用网线直接连设备,然后可以改吗?

跪求解答!!!

网友A:
没有原程序只能程序编写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程序只能程序编写程序了

你好,是用软件在线编写吗?

网友A:
按工艺要求采用适当版本的编程软件,先离线编辑,再下载,在线调试。CF卡的文件夹有没有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工艺要求采用适当版本的编程软件,先离线编辑,再下载,在线调试。CF卡的文件夹有没有程序,发上来看看

图片是做卡文件夹中的内容,请帮我看一下。

我这边的设备已经在运行,现在想对其中某些功能进行完善。不增加硬件,可能要改PLC程序。可以直接用AS软件连接PLC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按工艺要求采用适当版本的编程软件,先离线编辑,再下载,在线调试。CF卡的文件夹有没有程序,发上来看看     内容的回复:图片是做卡文件夹中的内容,请帮我看一下。我这边的设备已经在运行,现在想对其中某些功能进行完善。不增加硬件,可能要改PLC程序。可以直接用AS软件连接PLC改吗?

网友A:
压缩文件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文件是什么东东?

不知道呀,那个才18kb.用解压软件打不开。

能加我不,8076696

问题有点多。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C(2022-04-04):
可以改的,我21年调试了一台全贝加莱的机器,经常改程序和下载.但是要注意源程序的软件版本.贝加莱好像版本特别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的,我21年调试了一台全贝加莱的机器,经常改程序和下载.但是要注意源程序的软件版本.贝加莱好像版本特别多....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还看到怎么上传程序,只找到下载

网友E(2022-12-29):
没有源代码的话就不要想着修改了,因为贝加莱的PLC不支持程序上传。只能从0开始写代码。所谓的修改和下载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有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