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5安装方法

楼主(2021-11-06):
TIA Portal安装步骤

      在安装西门子软件的时候,经常提示要重启,而且重启之后依然提示重启,让人莫名烦恼, 按照以下步骤删除注册表则不会再提示重启。

注意:删除注册表后不要重启,直接继续安装,(删除此文件对电脑没有任何影响),

方法/步骤

方法1:在windows系统下,按下组合键:WIN+R,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找到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查看该键,将该键所指向的目录文件删除,然后删除该键,或者直接删除该键值。不需要重新启动,继续你的软件安装即可。

安装前注意:

V15 支持WIN10  WIN8  WIN7, 但必须都是64位系统

请谨慎选择,

文件下载完成,安装出现安装过程中出错,则重新安装或修复,如果再次安装仍出现此问题则只能重新安装系统后再装软件,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因为博途软件较庞大,所用到的数据库文件非常复查,系统内含有其他第三方软件可能导致博途安装无法正常成功,所以尽量保持系统的纯净再安装,切记,万不能开始各种杀毒软件,尤其360,否在无法保证是否能成功,或者安装完成能否正常使用。

开始安装软件

安装前一定要关闭杀毒软件

由于系统安装其他软件不兼容情况,更换系统或重新安装。

1首先STEP7 Professional    (PLC编程软件+WINCC触摸屏和上位机组态软件)

2.STEP7_simulation  PLC的仿真软件)

3.西门子驱动调试软件(不用驱动为了节省空间可以不安装此软件)

 举例说明:

以上是win10系统的安装步骤,下面为大家介绍win7 64位系统的安装步骤,并为介绍授权方法,此授权方法win10系统亦可用。

Win7安装步骤:Win7 64位下安装 STEP 7 (TIA Portal) V14 需要管理员权限。

1. 解压STEP 7 Professional V14到根目录下(比如G:\SIMATIC STEP 7 Professional V14.0,不要出现中文目录)。然后按照STEP 7 Professional V14,提示重启不要理会,到注册表内删除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下面的键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然后按步骤安装。密钥传送直接跳过。安装完后重启电脑一次。

2. 解压SIMATIC WinCC Professional V14.0到根目录,需要重启,删除注册表内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然后按步骤安装即可。密钥传送直接跳过。安装完后重启电脑一次。

3. 解压SIMATIC_S7_PLCSIM_V14_00_00_00到根目录,需要重启删除注册表内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然后按步骤安装即可。密钥传送直接跳过。安装完后重启电脑一次。

4. 解压SIMATIC STEP 7 Safety Advanced V14到根目录,安装即可。

4.打开SIM_EKB_instail_2017_12_24  (博途软件的授权工具)

STEP7的授权文件选择

a. 打开SIM_EKB_instail_2017_12_24  文件后选择STEP7 professional

b. 找到2822   Step7 professional combo V15 2823   Step7 professional V15 勾选

c. 点击 Install Long,

WINCC授权文件的选择

a. 选择TIA Portal  --TIA Portal V15 WINCC Prof v15-

b. 选择2542,2845

c. 选择2848

d. 选择2853

e. 选择2856

f. 选择完这几个后点击安装 长秘钥;install long

5然后关闭计算机重启电脑。

注:如果重启授权不成功

打开C盘,显示隐藏的文件夹

如以上步骤操作完毕仍然无法授权,则需要重装Windows纯净系统,不要再安装任何其他软件和杀毒管家等,直接安装博途,

网友A:
讲的很详细,下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的很详细,下载学习】进行回复:相互学习,感谢支持

网友B:
已知晓相关法律条款,顺理执行ing…

网友C(2024-07-3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