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输出硬件选择纠结

楼主(2021-11-07):
我目前需要做一个项目对硬件的选择非常纠结,项目本身逻辑并不复杂,但是因为控制的最终负载是高压输出50KV目前参数如下

OUTPUT

1路;输出  0~10V 电压来控制高压发生器输出:0~50KV。

2路:输出 0~10V电压来控制0~2ma电流输出。

INPUT

1路:检测0~10V 电压  (控制电压输出精度)

2路:检测0~10V电压   (控制电流输出精度)

一.因为软件本身还有许多连锁功能需要使用,以及后续的各型号包容性问题不想直接用PLC来写,不然一个型号不同PLC就要去改程序,就算可以用状态模式来选择,而且还要供第三方软件调用变量PLC+组态I方式并不合适,我倾向是用 labview 来做上位机。按道理首选 NI 的但是合适的硬件因为要基于控制箱价格上我 BYPASS了。

二.选择 PLC 问题,目前我比较精通三菱PLC, 根据我目前的所知三菱的模拟量精度不是很高, 而且如果我用 LV做上位机是不是只有用 OPC 来调用PLC 下位机固定程序。不知道 IQ-FX系列直接 PLC 模拟量上是不是可以直接写数字传送。貌似施耐德,西门子,模拟量传送可以直接赋值。目前在研究IQ-fx通信部分,很少用LV 写上位机用PLC也只做过一个案子的,当时用串口走OPC后来发现不稳定没搞了,这次看 IQ系列走网口是否有新的方式。

欢迎大家发表意见,给与帮助和建议啊,感谢了,这个案子后续我会把所有选择过程,方案,总线,以及后续的程序我都发布出来分享。

网友A:
欢迎大家发表意见,给与帮助和建议啊,感谢了,这个案子后续我会把所有选择过程,方案,总线,以及后续的程序我都发布出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