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185KW电机用什么电缆?

楼主(2021-11-07):
三相380V 185KW的电机额定电流363安左右用的变频器启动. 是用YJV3*150+1*70或YJV3*185+1*70电缆,.如果用VV电缆则要更大规格的.    一般这么大的电机要用什么电缆?  用YJV电缆太硬了,电机接线盒那好不好接?各位同行,在接这么大电机时,一般是怎么选电缆的?

网友A:
是用两根3+1电缆并联,还是用4根单根线电缆布线?

网友B:
硬线可以在靠近电机的地方,进行转换,通过接线端子,转接成软线,就好安装了,而且这样对于远距离的电机线,可以就加装空气断路器进行保护。

网友C:
用150的线截流量有点恰,考虑满载情况,最好用3*185+1*70的YJV线,电机 接线盒里面用铜线鼻压接!这种到电机的线基本上从配电室出来后都走桥架,线缆的散热效果没什么问题。

网友D:
YJV3*185+1*70

网友E:
是什么方式启动方式(变频\星三角\软启等),控制柜距离电机的距离有多远,是走桥架,还是穿管,用铜线还是铝线,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原则上比实际值大一点.

网友F:
装逼的人都爱掐着载流量选,有经验的人都会放大一档(185规格),要考虑长期满载运行加快电缆老化或虚接引起的过热,一些老电工可以根据负载选,比如负载接近于80%,那么选150就能满足

网友G:
载流和距离选择线径,小于五六十米用 150的也行了(桥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