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C1000c与永宏PLC通讯

楼主(2021-11-08):
有哪位大神用过永宏的PLC与DTC1000C通讯吗?尝试了很多种方法,一直通讯不上,救救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豆豆的账号"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谢谢提醒,问题已经解决啦如何解决的,也可以分享分享啊!这样大家一起进步...



就是先用官网上下载的调试助手把参数设置好,通讯的时候要选择MODBUS RTU,不能选ASCII,之前选的这个一直通讯不上,后面改了以后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A:
看看PLC发出的Modbus命令是否正确呢?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然后把结果发出来!另外还需知道你要对DTC1000做什么操作?

网友B:
用串口调试看下发出的命令对不对

楼主:
谢谢提醒,问题已经解决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问题已经解决啦

如何解决的,也可以分享分享啊!这样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豆豆的账号"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谢谢提醒,问题已经解决啦如何解决的,也可以分享分享啊!这样大家一起进步...】...

好!有问题再来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