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速变更问题请教

楼主(2021-11-08):
       我用信捷plc控制伺服电机做带负载的往返运动,电机按照设定的加减速率,速度,行程进行往返运动,同时我设置了停止按钮,在任意时刻的运动过程中,按下停止按钮,执行stop指令停止脉冲输出。我的问题是,当我按下停止按钮时,我想实现快速减速停止,比正常往返运动的减速率大,即正常往返运动中的减速率是A,按停止时的减速率是B,我要B>A。如何实现加减速率的变更?

网友A(2023-02-20):
XD系列STOP有急停和缓停两种方式 手册描述相对详细 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