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地机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楼主(2021-11-08):
1. 洗地机刷地不理想原因比较多,如有可能洗地机刷盘压力不足,这样可改变与地面的压力洗地机刷盘磨损过度与地面没有摩擦力,要提醒的是不及时换刷盘会对地面造成磨损;洗地机洗地时水量不足影响洗地;洗地机刷盘安装不正确;刷盘异物较多影响与地面的接触,严重会磨损地面。

2. 洗地机不出水,这可能是电磁阀或放水电机出现问题。

3. 洗地机吸水吸力不足,查看刮条是否过度磨损,可将刮条换别一面或者新的刮条;刮条是否紧贴地面,可调整刮条角度;洗地机污水箱装的污水水位高于吸水管口也可能影响吸水力;查持吸水管是否有异物堵塞管道;检查洗地车污水箱是否盖好,不盖好会影响吸力。

4. 洗地机不自走,当坡度大于自走的动力就会不能自走或较大障碍物前进;洗地车未上挡或洗地车负载过重也会影响自走。

5. 刷盘不转动和不能自动装缷刷盘,当洗地车刷盘有异物时会影响转动;严重时可能是刷盘电机坏或电路故障。

6. 洗地机刷盘不升降,有异物卡住开关或顶住刷盘,严重时可能是洗地机开关损坏或电路故障。

网友A(2023-01-10):
洗地机吸水吸力不足,游泳池水处理设备查看刮条是否过度磨损,泳池设备可将刮条换别一面或者新的刮条,滤料刮条是否紧贴地面,三集一体除湿热泵可调整刮条角度,泳池水泵洗地机污水箱装的污水水位高于吸水管口也可能影响吸水力,查持吸水管是否有异物堵塞管道,别墅泳池检查洗地车污水箱是否盖好,不盖好会影响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