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预热器如何应用功效才能良好发挥

楼主(2021-11-08):
作为一种能减少气体泄漏的新型密封技术,刷式密封在空气预热器中已经有了普遍的应用,将其与传统接触式密封相比的话,容易适应因设备蘑菇状热变形、制造误差、转筒晃、摆动及振动等原因引起的密封间隙无规律线性变化,充分发挥其良好的变形补偿能力。

通过实践,刷式密封的泄露特性与空气预热器的压差、刷丝束的厚度以及原光滑密封间隙等都有密切关系;而且就连密封刷的使用寿命也得取决于刷丝长度、直径、倾斜角等。所以实际工程中,考虑到预热器内固体小颗粒或粉尘冲刷现象很严重、同时冷端存在漏点腐蚀问题,所以刷丝直径不能无限细,取0.10~0.15mm为宜。另外刷丝倾斜角越大,要实现同等密封效果就需要增长刷丝,一般取55°~65°为宜。

空气预热器的作用是利用尾部烟道烟气余热提高锅炉效率,改善煤的着火和燃烧条件。利用烟气余热将供燃烧用的空气加热到200℃以上,空气温度每提高50℃,排烟温度降低30-40℃,锅炉效率可提高1.5%-2%。

利用加热的空气,可以改善燃料的着火条件和燃烧过程,提高炉膛燃烧温度,降低空气燃烧的损失。应用空气预热器,可以提高炉膛温度,强化炉内辐射热量的交换,减少水冷壁受热面的设置,节约材料,降低锅炉造价。

根据燃料、结构不同,会选择不同类型的空气预热器,由于燃料不同,空气预热器的腐蚀状况也不相同。以加热炉为例;加热炉使用的燃料主要是焦化蜡油和燃料气,造成漏点腐蚀的直接原因是含硫燃料在燃烧时生成了含二氧化硫和三氧化硫的烟气,烟气经过换热温度下降,当下降到其漏点温度时,烟气中的可凝结组分冷凝下来形成结露,结露后形成腐蚀性很强的硫酸、亚硫酸溶液,于是对金属设备造成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