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的控制方式

楼主(2021-11-08):
光栅控制机器人停止,我想分别用2种方式实现:

1,区域停止,当机器人没有在这个区域,挡光栅,机器人不停止。 机器人在这个区域,挡光栅 机器人停止

2,挡光栅,机器人立即停止

以上2种方式,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欢迎大神赐教!!

网友A:
用安全激光扫描仪加干涉区

网友B:
使用安全单元,可以实现上述功能。

和泉(IDEC):FS1A-C21S

网友C(2021-12-11):
设置干涉区域,用干涉区域信号输入输出实现区域控制

网友D:
  1. 你可以选择两个光栅,将两个信号串联,当都被遮挡时机器人停止动作

2.将光栅的常闭信号与机器人的允许运行或者暂停信号串联,每当光栅被挡,机器人就停止动作

网友E(2022-01-26):
到了区域 断开机器人的外部准备就绪信号就行了啊,机器人状态显示就是暂停

网友F:
在光栅里边收有可能触及的地方画干涉区,干涉区信号和光栅信号同时有时触发暂停

网友G(2022-10-06):
最终怎么解决的?

网友H(2023-07-21):
直线模组 先赞后顶,感谢分享~

网友I(2023-09-05):
我的想法是,采用机器人自行判断区域作为条件,如果不在这个区域,光栅不触发动作,在这个区域遮挡光栅触发动作,我知道ABB机器人可以读取当前机器人的位置坐标,也可以设定区域判断的。别的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