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选择问题,麻烦各位前辈帮小弟解惑,谢谢大家

楼主(2021-11-09):
前辈们好,本人最近做的项目,控制柜里有两台欧姆龙S8VK-C的开关电源,一台给伺服的控制回路供电,一台给IO点和模块等供电。前几天需要加装一个编码器,我把编码器的电源和脉冲输入模块的IOV、IOG都接在了给IO供电的那个开关电源上。但是使用时发现干扰很严重,数值来回乱跳,尝试屏蔽层接地、加磁环都不好。后来从客户那边借了一个明纬的S-50-24,用这个电源单独给编码器和脉冲输入模块的IOVIOG供电,就恢复正常了。之后我又新买了一块欧姆龙的S8VK-C,打算替换下客户的电源,但是发现装上后即使单独供电了还是有干扰,换上明纬的就没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欧姆龙的电源不带抗干扰功能而明纬的抗干扰吗?我看明纬的电源的包装盒上写着稳压电源,是这个S系列是抗干扰系列还是明纬所有产品都这样?再就是开关电源到底是所有的都抗干扰只不过有强弱之分,还是分抗干扰与不抗干扰两种?小弟新手不太懂,麻烦各位前辈有时间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提供的就是直流稳压电源,没有你要求的抗干扰功能。

检查一下二个电源的负极是否都连接到控制电源的公用点。